请教软轴的问题

楼主(2012-08-26):
今天下午第一次去试船,下水后发现电机运转正常但奖转的很慢,放水里几乎就不动,拆下来才发现软轴和螺旋桨的轴连接几乎是松的.请问软轴和奖的轴应该是怎么连接是焊接吗. 就是图里画圈的部位.

网友:
动力小的可用含銀的焊锡.油动或大电机的还是焊上银焊好!!

含银锡焊條

含银锡焊條

银焊接驳

银焊接驳

楼主:
多谢楼上的两位, 焊锡手头不方便,还是用乐泰把,手头到是有乐泰哲理胶和环氧树脂,哪个效果好点
顺便鄙视一下卖家,目前在线就是不说话,

楼主:
对了我的是800的O艇,用的540电机.

网友:
高强度螺丝胶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