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是不是直流无刷电机【26楼:电机已经可认转了】

楼主(2012-08-26):
请大家看看这个是不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有点象伺服电机

网友:
打印机上的电机吧,样子似步进,带编码器....但三根粗线让人感觉似三相无刷.....

网友:
带霍尔的无刷电机

网友:
无刷电机生活中到处都是,比如录像机里,光驱里。。。。。

楼主:
这个好像是自动门上的,如果是无刷电机需要什么驱动器呀?如何测定它的功率?

网友:
我有个自动门上的带蜗轮蜗杆减速器的无刷电机,跟这个不一样。

楼主:
请问你那个功率多少?

网友:
霍尔无刷电机

楼主:
这个电机如果拆开是不是就退磁了呀?

网友:
是带霍尔的无刷电机

楼主:
请问可以使用电动车控制器驱动吗?

网友:
不拆卡  ,怎么看?  判断不出来

楼主:
外部用万用表量可以判断电机功率吗?

网友:
随便拆吧,这个没啥用的,最多50w的功率。实际估计有20w

楼主:
看着挺重的,称了一下1.9KG, 轴面宽度大约是90mm*90mm. 长度大约是86mm.

楼主:
如果使用电动车的控制器(48V, 350W)不知道能不能带动它或烧毁它。
请知道的朋友告知以下。

网友:
拆了,加粗线径重绕线圈,换稀土磁钢,功率应该能达到200到500W吧。

楼主:
谢谢了,那如果控制器比电机功率大的话是否烧电机(就是大马拉小车的意思)?

楼主:
主要是目前不清楚这个电机的功率。不知道用大功率驱动器能不能烧坏它!

网友:
烧前会发热到荡手,测试一下没问题

楼主:
已订购了电动车驱动器, 到货会试验一下.

楼主:
今天买的电动车控制器到货后,马上试用一下,很简单的接上,转动转把,电机立刻嗡的一声就转了,心情真是激动。低速也很有力,用手抓不住,高速力量更大。稍后上视频。

另外请教大家一下,电机声音有点大,用手转动时也能听见轴承的声音,想换轴承,但是又怕拆开电机消磁。请教大家一下,怎样拆开电机不消磁,另外轴承要上什么润滑剂?

网友:
玩转就好  祝贺

网友:
打开,真的没电刷的才是无刷。现在好多是隐藏电刷的。其实还是有刷直流电机。

网友:
没玩过这种电机。。。学习了。。。

楼主:
是真的无刷,只是声音有点大,应该是轴承的问题,准备换,请教大家一下拆开会不会退磁,如果防止退磁应该注意什么?另外测了一下,输入电源56V,空载电流才0.5A,请问三相无刷的功率是不是56*0.5=28W?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买的电动车控制器到货后,马上试用一下,很简单的接上,转动转把,电机立刻嗡的一声就转了,心情真是激 ...

恭喜你玩转了。我那个自动门电机是60W的,你的电动车控制在哪买的,怎么接线的,看到那么多线头就头痛。

楼主:
taobao上搜的,很多的。接线按照说明书。晚上我给你上张接线照片。方便把你的电机照片放上来吗?看看和我的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