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大家看看是失控还是接收的问题啊

楼主(2012-08-26):
DX8,大家看看是失控还是接收的问题啊

网友A:
感觉电调设置不对

网友:
楼上说的有可能。但如果你换了别的模型,油门通道还是这样,那就十有八九是这个通道的电位器有问题了。

楼主:
接收是6115E,电调是双天XM2215RTR-17, 电机电调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十有八九是这个通道的电位器有问题了。

控虽然买了几个月了但没用过几次,不会是电位器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调设置不对

电调没有设置卡没设置过啊

网友C:
LZ看下DX的通道显示呢
有可能是DX8的油门通道加了通道延时,到舵机设置里看看

网友:
缓启动?不过不像,但看着是电调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看下DX的通道显示呢
有可能是DX8的油门通道加了通道延时,到舵机设置里看看
没有设置延时

网友:
感觉电调设置

网友D:
反正接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用人格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感觉是电调原因,以前偶尔也有这问题但不像现在这样频繁,电调我没动过啊,怎么会这样?而且我的控以前就有过疑似失控,所以我考虑是控,接收,或电调其中的一个,刚换个飞机试了试没发现这个问题(电调,接收都跟刚才不同)

网友F:
把电调换其它通道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就是遥控问题。。动动脑筋,就知道答 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接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用人格保证
我怀疑接收的理由是控刚买来,装好飞机后飞机从桌面掉地板上了,奇怪的是掉下来之后除油门外3个通道全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电调换其它通道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就是遥控问题。。动动脑筋,就知道答 案了

换通道不行的,电机一直报警,双天XM2215RTR-17是电机电调一体式的,我明天用这个接收换个飞机试试就可以 知道接收是不是有问题了,我现在怀疑电机自带的电调的问题大些,也可能是设置,但以前偶尔才有这问题,还能飞的,今天就不能飞了,明天问问双天客服看看

网友G:
接个舵机到油门通道看下舵机的动作不就都清楚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接个舵机到油门通道看下舵机的动作不就都清楚了吗
楼上正解!
看来这套东西需要楼主急加油,缓加油没劲~~~~~

楼主:
电机准备反厂了,大致判断是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正解!
看来这套东西需要楼主急加油,缓加油没劲~~~~~

应该不是急缓油门的问题,双天客服判断是马达转动中隙停,看上面的视频就很清楚了,准备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