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8FG飞NAZA,需要怎么设置,用过的朋友请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2-08-27):
看不懂英文,刚入手8FG,准备飞NAZA四轴,不知需要设置些什么参数吗?

用过的朋友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
在坛子里面找找,有木有汉语……

网友A:
论坛里有完整版的T8FG中文说明书。
只要设置通道正反、失控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完整版的T8FG中文说明书。
只要设置通道正反、失控保护就可以了。

不用设置其他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