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疑问】电池/电路的过载保护

楼主(2012-08-27):
锂电,
电池
本身带保护板,还有必要用过载保护么,比如熔断保险丝。 主要害怕短路。这个问题大家一般怎么处理的?谢。

网友:
什么都没有

网友A:
只有手机相机用的锂离子锂电或者是li-ion锂电才有保护板,模型用的锂聚没带保护板,保护了就惨了,炸机什么的…
可以买一些保护板加上去,买个相机电池应该不错,那个放电大

网友A:
手机电池里的保护板好象是一次性的,你可以买那种自恢复保险丝,一且过流它就会严重发热,断开电路,不过流了就又通电了,我之前买了几个,不过堵阻电流难把握,就没去弄而已

网友B:
我是接了几个自恢复保险丝,有贴片的有插件的,贴片的一般电流小点,我用两片2A的并联,有没有保护我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