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Y轴,一个方向走比较涩,是怎么回事 ...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Y轴,一个方向走比较涩,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08-27):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十字工作台,Y轴,往一个方向走比较容易,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比较涩,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A:
燕尾一头大一头小。

楼主:
谢谢大家,再群里面和大家学习了
很可能是需要调整赛铁了,哈哈
这个里面学问真多啊,哈哈

网友B:
塞铁调好间隙后,要两头顶住,不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