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主轴传动问题

楼主(2012-08-27):
目前大家D的无动力主轴,皮带轮大多是直接装在主轴的尾端,这样-来,主轴就多承受一个皮带的拉力,且电机的振动也容易传给主轴,如果像磨床或-些工业铣那样,皮带轮先装在由一副轴承承担的轴上,再由联轴器联结到主轴上,这样会不会好些,或者沒这必耍,得不偿失呢?

网友:
综合   资金   重量   加工难度    等各项因素考虑。你的问题不存在

网友A:
小摆车那样的? 皮带轮在中间  两端轴承   感觉不错的   有个别摆车的皮带轮也是在一端  不过大部分都是在中间  可能为了保证精度吧   就是麻烦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摆车那样的? 皮带轮在中间  两端轴承   感觉不错的   有个别摆车的皮带轮也是在一端  不过大部分都是在中间  可能为了保证精度吧   就是麻烦了很多
这样会好些,很多工业銑都这样做,但还是摆脱不了皮带的拉力,

网友B:
装在后面是直驱了

DIY中一个动刀头,有可能要进行,铣削,雕刻,分度或其它工作任务。对扭力与转速的要求全然不同

皮带轮或同步带可以方便的变速

从精度的角度。DIY本身精度就不会太高,与之相比那些震动就算不了什么了

网友C:
所以归根结底一定要采用的粗状的通孔转子的电机,这样的电机廉价话了就好了,动力头就不需要无动力了,自动拉快换刀柄,中间内冷却都能实现了,只是没有企业愿意让这类电机走廉价低端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在后面是直驱了

DIY中一个动刀头,有可能要进行,铣削,雕刻,分度或其它工作任务。对扭力与转速的要求全然不同

皮带轮或同步带可以方便的变速

从精度的角度。DIY本身精度就不会太高,与之相比那些震动就 ...
是皮带轮装在后面,通过联轴器与主轴联结,不属于直驱,皮带轮的好处仍可发挥,将皮带轮的坏处消灭在那副承担的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皮带轮装在后面,通过联轴器与主轴联结,不属于直驱,皮带轮的好处仍可发挥,将皮带轮的坏处消灭在那副承担的轴上。
此想法甚好,有些数控车床主轴已经在用这种结构了,

网友:
想法真不错,皮带的拉力可以解决,但震动好似始终在,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归根结底一定要采用的粗状的通孔转子的电机,这样的电机廉价话了就好了,动力头就不需要无动力了,自动拉快换刀柄,中间内冷却都能实现了,只是没有企业愿意让这类电机走廉价低端线路。
这个做好不容易,特別是大负载下更难,那个企业不想赚钱呢。

网友C:
传动问题如果不考虑布置空间尺度闲置的话还是不难解决的,外齿啮合传动,其中一个齿改用柔性轮啮合消除噪音会回差,并且产生的侧向推力远可以控制的比同步带小的。比如可以对铝合金齿轮牙齿全面喷砂打毛处理,然后植上一层有弹性但粘力要小的特殊材料,可惜这种材料有双向要求,目前看来很难,注塑上一层POM吗,包裹复合注塑是吧,总之是一种能使齿轮牙型适当变形但又不能产生黏住的材料,黏性大的话势必增加啮合与脱离时的力量,会消耗很大传动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动问题如果不考虑布置空间尺度闲置的话还是不难解决的,外齿啮合传动,其中一个齿改用柔性轮啮合消除噪音会回差,并且产生的侧向推力远可以控制的比同步带小的。
早期许多工业铣都是用外齿啮合传动的,但噪声与磨损的问题严重,随着同步带的应用,齿轮传动的就少了,用柔性齿在铣床上万万不可,就算用磨床那样的柔性联轴器也不合适。

网友C:
这同步带轮传动不是也有缺点吗,布置尺度大,还有径向推力,会加大损耗传动效率。柔性齿轮不是直接采用以前的整体式的柔性轮,只要把齿轮不到千分之一的部分做成柔性材料可以了,是有进步的,不会担心扫齿的,也不用担心润滑失效问题,无需要齿部提供持续润滑的。中途长时短润滑也不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网友D:
我的直接联轴器直连,不过鸡头好像过重了,试铣了下,不太理想

网友:
就是用全铝壳电机也会过重啊,你把电机请人抬那里做个试着的摆样就能彻底想通了,没必要继续装上去了,这是嫌蛋不够疼啊。太夸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直接联轴器直连,不过鸡头好像过重了,试铣了下,不太理想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同步带轮传动不是也有缺点吗,布置尺度大,还有轴向推力大,会加大损耗传动效率。柔性齿轮不是直接采用以前的整体式的柔性轮,只要把齿轮不到千分之一的部分做成柔性材料可以了,是有进步的,不会担心扫齿的,也不 ...
我也要搞这个传动啊,同步带轴向推力大吗?好像是带传动里最小的吧?

网友E:
不对 被你绕晕了,哪有啥轴向有推力,径向也是最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对 被你绕晕了,哪有啥轴向有推力,径向也是最小的
我自己上面写错了,是侧推力,就是径向推力一个意思,同步带还是要张紧一点的,所以如果不添加张紧轮的话对两轴矩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并不是无要求的。如果放开看链轮传动还有对链节有偶数节要求,这是机械设计手册上特别提醒的,因为链条拆卸是2节为一个单元体,所以要保持拆卸接驳方便,不用松出一节这种情况发生,就需要选择偶数节的链条。当然同步带都是个人自己接的,没有这个考虑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同步带轮传动不是也有缺点吗,布置尺度大,还有径向推力,会加大损耗传动效率。柔性齿轮不是直接采用以前的整体式的柔性轮,只要把齿轮不到千分之一的部分做成柔性材料可以了,是有进步的,不会担心扫齿的,也不用 ...
同步带轮在实施起来有时比外齿轮传动的布置尺度还要小。另外同步带轮也有柔性。而且是多齿接触,单位受力很小,齿轮是单齿接触,单位受力很大,你要做成不到千分之一部份为柔性材料的齿轮,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直接联轴器直连,不过鸡头好像过重了,试铣了下,不太理想
你这是直联方式,是刚性和效率最好的-种,但对联轴器和安装同心度要求都很高。且对马达的转动平衡性要求也高。不是鸡头重了,而是对X和Z轴的平衡问题。

网友:
找个大电机,用压力机将原来的实心轴压掉,再将CPKF的那个主轴芯压入电机不就是电主轴了么,上面装个凸轮用来快速换刀

网友:
楼主说的似乎有一定道理。但要考虑制造安装精度,加工什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