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设定速与控上把转速设为直线有何区别?

楼主(2012-08-27):
如题,我是T8Fg,在控上可以在3D模式中把转速设为一条直线,油门杆只操作螺距。
坛中大家都在说某某电调有定速功能,搞不懂二者有何区别。

网友:
   这只是定~~ 油门

网友:
定速是有转速反馈的,例如螺距增加或其他原因造成转速下降,电调能检测到,然后增加转速,维持转速稳定。油门设一条直线只是输出固定值,转速是否变化是检测不到的。

网友:
黑色是电池在大电流输出是的输出电压
蓝色是控上在3D模式中把转速设为一条直线时的电机转速,
红色是电调定速时的电机转速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当控设为直线时,由于电机的KV值是一定的,如果能保持电压不变,转速就不变;当螺距增加等外界条件变化后,电流加大,电压下降,导致转速下降。
如果是这样,理论上,只要电池的放电能力足够,电流变大时,电压不会下降,转速也能保持不变?电调的定速功能是在螺距增加时,电调检测到电压下降,立即进行电压补偿,以保持电压不变,转速不变?

网友:
理论上定速会补转,一条线不会

网友:
都上将了这种问题还搞不明白?

网友:
油门定直线一定不是定速。因为电机转速除了跟油门值有关,还跟负荷变化有关。
而用了定速控制油门一定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只是这个变化交给单片机单片机来根据负载来自动改变

网友:
控上面只是给的总电压的百分比,实际可能因为负载变化,电池没电而降速
定速则是电调自动给电压,掉转了自动增压调整转速不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你是说 BLHeli 的 Arm mode 吧。
那个和在 TX 设直线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 ESC 上面设 ARM MODE, 油门就是开始的时候设定。
起飞以后油门和 TX 的油门曲线就没有关系了。

接下来这个才是关键:
用 ARM mode 的时候,油门曲线可以设置成很抖的 V
曲线。因为 ARM mode 不理会 TX 的油门输出,这个
很抖的 V 曲线对主马达没有影响。但是对飞机的
gyro mixing 有影响,因为很多飞机的尾巴有使用
油门的一个分量来 mix。 这样用 V 曲线就可以提前
告诉尾巴马达需要根据 pitch 来加打尾马达的马力。
这样相当于吧 pitch 加了一个 mix 到 gyro 尾巴里面,
mix 的打小用 V 曲线的斜率决定。

这个 mix 分量是没有经过 gyro 就直接输出的,跳过了
等误差出现了才来纠正的滞后行为,最后达到的效果
就是减少甩尾。

这个东西不是很直观,应该说是个 hack,如果
控制软件有直接可以调 pitch -> gyro 的 mixing,
就不需要这个 ARM mode 了。

网友:
板凳的图 够粗糙...但是清晰明了.

网友:
仔细读了一下,好像 LZ 问的不是 ARM mode.
就是普通的 ESC 定速。
这个和 TX 定速的区别是, TX 不能知道 ESC 的马达
转速。 TX 只知道给一个油门打小,如果马达的阻力
变了,例如改变 pitch, 那转速会减少。但是 TX 不知道。

如果是 ESC 定速, ESC 是知道马达的转速打小的。如果
发现马达速度变小了,就可以加大油门达到恒定速度的目的。
ESC 有控制回路(闭环), TX 没有控制反馈,效果没有闭环控制好。

网友:
说的太复杂,油门一条线也是定速,伪定速,效果没有电调定速好

网友:
450定速多少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当控设为直线时,由于电机的KV值是一定的,如果能保持电压不变,转速就不变;当螺距增 ...

       电调不能控制电压,输出电压基本等于电池电压。
电调定速是当检测到转子掉转后增加输出的占空比来补充外转子能量,减缓掉转现象。输出。

网友:
控里设置曲线 就是汽车的定速巡航,电调就是变速箱,汽车速度能维持不变,但是变速箱还是在换挡的,上坡减档,下坡增档,但是车速不变,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 看~涡喷鸟

网友:
学习了 虽然道理很简单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