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断了

楼主(2012-08-27):
富斯九通2.4G接收机前段时间接收天线在外壳处断了(离接收电路板约1cm),我剪断了约1cm后焊上。在我用A控飞
FPV
并用2.4G/2W增程功放,从监视器上看,发现飞到400多米时,有失控返航的情况,是不是因为接收天线造成的?怎么解决呢?我问了网上没有专门的富斯接收天线。用天地飞2.4G 接收机的天线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高见啊?

网友B:
天地飞天线可以的!
2.4G的天线是通用的,无线路由器、笔记本电脑里都可以!
也可以找个细屏蔽线,把外皮剥到和原来天线长度一样的芯线,把屏蔽线接到原来的位置,看原来的接法,屏蔽线和芯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试。

网友(2013-04-29):
请问你用富斯9的接收机可以设置失控返航?

网友C(2013-07-25):
理论是30~3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