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对固定翼来说好像4通道够用了 6通是不是有点奢侈了

楼主(2012-08-27):
感觉对固定翼来说好像4通道够用了
6通是不是有点奢侈了

网友A:
还有油门啊襟翼啊什么的

网友B:
4通可以飞许多机型了.
好像除了 F3A 这种需要精确设置混控的以外, 其它都可以飞.
6通可以加收放起落架(开关通道)与襟翼(比例通道).

网友C:
3通就可以。。

网友D:
二通玩具都能飞,当然两通以上都奢侈啦

网友E:
。。。做人要有追求好吧。。。大型滑翔机,八通以下免谈。。。

网友F:
技术决定需求。

网友G:
7楼正解~~~

网友H:
打算买个10通的玩固定翼!

网友I:
楼主刚刚入门吧?多潜水~~~

网友J:
固定翼的运动,特技机,3D机确实4通道就够了, 像真机另当别论. 但6通道也不多余, 两侧翼展可以分开两个通道控制而无需Y线, 并且可以设置幅襟翼. 还是有一定实用价值的.

网友K:
通道多的遥控器又不单单是通道数多了@( ̄- ̄)@

网友L:
貌似应该是你还处于航模初级阶段,国外很多都使用两个控和两个接收机操纵一架飞机了

网友M:
12通的都该砸了算了! 砸成三个四通的!

网友N:
稍大型一点的仿真固定翼飞机,里面的舵机动辄十几个;大型的滑翔机,光主翼上的舵机就可以有4-6个.....
LZ说要多少个通道才够呢?

网友O:
需求不同,真正飞8通道以上的又有几个人呢,有人一生都只飞四通道,有人一通道就可以绕8字

网友P:
谈不上奢侈不奢侈,根据自己经济和兴趣来呗。

网友Q(2012-11-22):
是的,看个人功能使用而定

网友R:
菜鸟学习中,帮你顶

网友S:
看个人功能使用而定

网友:
像真涵道机用到的通道比较多, 如果有矢量喷口就更需要通道了
如果飞机有独立襟翼的话那就要八个通道以上
滑翔机需要用到襟副翼混控,蝴蝶刹, 一般六通道的控不具备这些混控功能, 八通道以上的控才有.
另外,多通道控有些辅助开关是可以用来切换飞行模式的,比如滑翔机的起飞模式,巡航模式,降落模式等, 并不是说一个通道就对应飞机上的一个舵机.
另外,通道多的控比较贵, 一分钱一分货, 做工,用料,手感也会更好些.

建议新手最好买八通道以上的控. 如果不想花太多钱,那么宁可买高端的国产控,也不要买低端的进口控. 我自己用的是天地飞9通的控, 基本上可以应付上面说到的各种需要了.

网友:
口袋里的米决定你玩什么机型,再决定你用什么控。同样的是新手,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T:
引用 网友B:
4通可以飞许多机型了.
好像除了 F3A 这种需要精确设置混控的以外, 其它都可以飞.

非也非也. 老手不应该这么说吧

网友:
了解了解,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固定翼的运动,特技机,3D机确实4通道就够了, 像真机另当别论. 但6通道也不多余, 两侧翼展可以分开两个通道控 ...

喜欢你头像的机,只知道是BLADE的,求型号。

网友:
没事,有能力就6通以上,没能力就4通,自己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
曾经也觉得4通就够了,后来发现六通必须的,眼下觉得七通刚刚好。

当然,我没玩很复杂的飞机。

所以我觉得,入门用四通确实够,也简单,适合没人指导的新手。提高的话,就得用六通以上液晶屏的,精髓不在于多了几个通道,而在于可以自由设置的各种混控和曲线等。

网友:
我觉得最少六通

网友:
放个烟,落个旗都是需要通道的

网友:
应该是看个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T:
非也非也. 老手不应该这么说吧

我的确是这样玩儿的呀.

FPV 或者航拍都是用其它方式控制, 不经过控. 现在是使用 TDF6A, 实际上只使用了4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确是这样玩儿的呀.

FPV 或者航拍都是用其它方式控制, 不经过控. 现在是使用 TDF6A, 实际上只使用了 ...

建议你以后试试玩滑翔机,可以在摇控器和通道上有很多发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