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c的电机轴承有没有卖的,想换,还有怎么拆开?

楼主(2012-08-27):
固朗450c的电机轴承有没有卖的,想换,还有怎么拆开?尤其是上面的那个轴承,框的厉害了,有没有拆过的呀?求教,不胜感激!

网友:
呃~我的是拆了齿轮直接拿锤子把轴敲出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损坏??

没,这个轴硬度很高,拿钳子夹都没印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这个轴硬度很高,拿钳子夹都没印子的

我是怕把外壳弄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怕把外壳弄坏了

拿个老虎钳垫在下面,实在不放心还可以加垫块布

网友C:
可以拆,但属于技术活,千万小心
官方角度来看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拆,但属于技术活,千万小心
官方角度来看不推荐

其实我也不想拆,不过,上面那个轴承框量确实大了,晃动的还挺厉害。会引起机身的震动,尾巴有时候会抖。换电机感觉不值得,太浪费,本来也不是有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个老虎钳垫在下面,实在不放心还可以加垫块布

直接敲出主轴啊?不是把外转子和定子分开啊?能加qq细聊吗?非常感谢!453117883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敲出主轴啊?不是把外转子和定子分开啊?能加qq细聊吗?非常感谢!453117883

先把头尾的内六角螺丝卸下,电机齿拔掉
然后就可以把线圈定子直接拔出来了,拔定子一般用手就可以拔下来
这样就只剩下转子和轴,把转子屁股放到老虎钳子的卡槽那里,怕掉漆的话还可以垫块布
然后直接那个小锤子把轴往里边敲就行,最好找个帮忙的拿好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头尾的内六角螺丝卸下,电机齿拔掉
然后就可以把线圈定子直接拔出来了,拔定子一般用手就可以拔下来 ...

这回足够详细了,谢谢啊,我试试看!真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