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G4里选哪个飞机/练习,飞机太多了

楼主(2012-08-27):
飞机太多了

网友A:
差不多的都 你如果里面的喷气式会起降自如了 上真机肯定没问题了 主要练习你的反射 习惯

网友B:
搭车问个问题,G4在遥控器校准那里,不是0%0%0%100%100%100%怎么办?而且他的数字不是固定的,乱跳的怎么弄?
飞起来就是飞机乱跑,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么

网友C(2012-10-22):
新手瞎逛学习中1!

网友D(2013-04-21):
我的模拟机也乱跳

网友E(2014-04-16):
眼花缭乱,学习ing。

网友F:
我也不懂啊。。。

网友:
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