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教futaba5114接收机+12fg对频问题

楼主(2012-08-27):
以前没用过5114接收机,今天第一次用,但不知道怎样用,接收死活没反应
发射机是12fg,高频头是XX的全频
已经调成PCM-G3模式,PCM-G3后面有个括号,里面的共6种MODE都试过了(4L 14CH G3+         2L 14CH G3+         4L 10CH G3+       2L 10CH G3+       4L 14CH G3-A       4L 14CH G3-B),都没反应;
接收机的ID号也输入了

另外接收上wfss旁边的那个灯始终不亮,请问这个灯应该是接电就亮还是对好频才亮?

高频头肯定是好的,高频头pcm正常使用

楼主:
这是futaba的官方G3说明

网友A:
好像得升级系统吧。

网友B:
你要把接收天線要貼近發射天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得升级系统吧。
控已经是最新3.0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把接收天線要貼近發射天線・・
控和接收已经在一张桌子上了啊,做多不相差20公分

网友(2024-05-28):
您好 我现在有个5014问题和您说的一样,请问下你后来对频成功了么? 用什么方法可以对频?可以加vx 18106528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