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V 路人甲等高人请进, MCP又出稀奇故障,这次是异常闪灯阿!(更新视频)

楼主(2012-08-27):
昨天晚上6点飞了两个电,飞完后就放那里了,然后早上起来说飞下,插电就异常了,表现为:

插电 接收机间隔1秒快闪6下,一直这样,同时最前面舵机会拉到最低。飞机无法对频。动都没动,昨晚上飞完就放那里,早上起来插电就这样了,是什么意思??
我试了,我把板子上所有线能拔的都拔了,舵机、热传感器、电机信号线、主、尾电机线全都拔了。。。插电还是快闪6下,不管开不开发射机。
然后又试了,插上清ID的短路线到最下面的升降通道,接电也是每秒快闪6下没有变化。

我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昨晚飞完当时忘了拔电池,到半夜睡觉时看到了,就把电池拔了,其他也没做什么。。这件事情我不确定,因为昨晚出去喝酒了,回来匆匆的睡了,没多大印象,早上看见有个电池在旁边有点鼓了,所以才有点印象。不过之前也有一次这样,也只是电池鼓了而已阿

网友A:
你插上电之后飞机不要放平 放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插上电之后飞机不要放平 放稳吗?

不放平稳灯也不会这样状态,不是这个问题..  放平一样的.

网友B:
电路板有糊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有糊味吗

没有任何糊味或者烧坏的样子,  前些天电感碎了,换了一个,换后飞行很正常,昨天还去3D了一下午,昨晚回家也飞了的,放那没动过,早上为了排除电感可能, 我又换了个电感,还是原厂寄给我的15uh的。故障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不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
标题

汗一个!真的问这两位……
也许真的要返厂

网友:
 我的MCP刚返厂归来 陀螺仪又挂了 纠结要不要返厂

网友:
天啊  又有新问题了

网友:
动不动就喊救命…

网友D:
求高人解答,,猜测低压导致主板保护?或者接收板程序紊乱?? 需要重新返厂刷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高人解答,,猜测低压导致主板保护?或者接收板程序紊乱?? 需要重新返厂刷程序?

感觉有点靠谱尼.........

网友:
最起码可以肯定的,接收板通电不复位,正常是慢闪等待对频,如果连频都对不上,,,那就肯定是接受板问题。。
   坐等高人出现。。或者用华科尔那个坑爹的up02接主板接电脑重写程序,和刷机或者重做系统一样,原地满血复 活。。。。

网友:
这个问题,自己搞不定的!
早日返厂!

网友:
水平这么高也解决不了!反厂,也许还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