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钻铣床

楼主(2012-08-27):
在坛里学了不少东西,也买了2个JJ,车床C0618B就不说了.就说说钻铣,
1钻床钻,
2铣床铣,
3钻铣钻为主,铣为辅.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我的想法是钻改铣的话,效果不会好.DIY的话钻铣应该首选.(我是600元买的垃圾钻铣.试了一下效果不好,等铣夹头回来在试.)
本来就有一台破钻床,(现在拆了配垃圾铣了,)

钻和钻铣的差别是先天的,钻大家都知道,看看钻铣把,

立拄

立拄锁紧

立拄座

主轴锁

主轴同孔

网友:
 这个皮带轮好惨

网友:
草的忒狠

网友:
这种设备没有...羡慕中!

网友A:
钻床最烦的是那个锥柄,,,

我都烦死了。。。我那个摇臂钻,,号称钻32,,结果我一钻12的孔,,那个锥柄就松了往下掉。。

看样子得找个拉杆来拧住他。。。

网友:
..................

人家说精度不好

网友:
600虽然不贵可是这个立柱也够惨的。那个皮带轮让人都不忍心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床最烦的是那个锥柄,,,

我都烦死了。。。我那个摇臂钻,,号称钻32,,结果我一钻12的孔,,那个锥柄就松了往下掉。。

看样子得找个拉杆来拧住他。。。

锥柄往下掉,检查内锥是否损坏,或内锥与锥柄接触面积不够。

楼主:
拉杆一定要上,铣夹头也是必须的,

主轴3丝左右,上莫3柄的铣刀量杆5丝左右.
上钻夹头夹杆量30丝.

网友B:
立柱直径多大?壁厚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柱直径多大?壁厚多少?

没量.中心孔是12MM的.轴20多把,莫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