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老鹰飞机的问题

楼主(2012-08-27):
7月买了一个盘鹰风筝,花了一个礼拜改成了老鹰飞机。前几天拿出去飞的时候怎么也飞不起来,后面风门一推。。头碎了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1、电机的拉力线是怎么样?我现在是带点上拉
    2、因为尾翼是固定好的,尾翼应该往上翘多高?
    3、老鹰的重心在哪里?本来的姿势是怎么样的?

调整大小

粉碎的机头

粉碎的机头

调整大小

本来尾翼想做升降舵的,但是风门一开就把升降舵往下压就改成固定的了,固定成和买来时一样的状态

本来尾翼想做升降舵的,但是风门一开就把升降舵往下压就改成固定的了,固定成和买来时一样的状态

调整大小

这个是可以活动的样子

这个是可以活动的样子

调整大小

尾翼固定住以后就把机翼做成火鸟403的V尾的样子了两个舵机混空搞定升降左右

尾翼固定住以后就把机翼做成火鸟403的V尾的样子了两个舵机混空搞定升降左右

调整大小

网友:
没有看清楚整体状态——仅供参考

遥控盘鹰一般问题在于重心和尾翼上翘的角度没有配合好,不是头重就是头轻。可以按戚德星的调试方法——手扔滑翔。应该有一定滑翔角。尾翼一般上翘比较大,20度左右可以试试看。如果飞行中有严重的左右力矩,就要调两个翅膀的角度,注意——这个和模型飞机的调整是反的,增加迎角的翅膀阻力大,盘鹰就会按增加迎角的一边转弯。拉力线保持平的没有大问题,可以有一点上拉。尾巴尽量长一点,不然尾力臂太短,操纵不灵活。

网友:
“因为尾翼是固定好的”

升降怎样操纵?

网友:
后面风门一推。。头碎

尾翼翘得不够
一般重心不可能太前——我们都把电池尽量塞在最前面。

网友:
我们没有用过副翼和升降混控的方法,所以说不准。
老鹰的操纵性很差,我们使用升降舵和方向舵时的舵量相当大。
你的升降控制量好象偏小。

网友:
重心大概在根弦距前缘百分之二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本来是想做成升降舵才改的,想让他牢一点,后面发现风门一推就把尾翼吹下去了就固定住了
升降是照火鸟403那个尾翼一样做的混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尾翼翘得不够,所以我把电池放到最后了,结果还是低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升降控制的话可以调大的,主要是觉得这么一个结构更加仿真就做成这样的了

网友D:
我的鹰在吴雨辰老师指导下安装完成并顺利试飞。

楼主:
谢谢前辈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鹰在吴雨辰老师指导下安装完成并顺利试飞。

谢谢前辈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