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炸机 求DJI给一个说法

楼主(2012-08-27):
飞了 10分钟 基本飞回来了 然后准备降落 降落到 10米左右 飞机左右突然全不受控制(不是遥控没反应 是前后左右 全乱了 方向全错了 ) 马上切手动 也没反应 然后切回姿态 可以控制 然后控制 2秒 马上直接往下掉 全油门 没反应  (0油门 也没反应 广场上 20多个小孩子在那里 拉着转向 才让 他向后飞 飞到树上)还好树挂了下
电量还有 14.9V

网友:
哈哈,哪吒也抽风了,,,

楼主:
要对用户负责 我们也要对旁边的人负责

网友:
我的 也有毛病 不知道是闪绿灯还是黄灯和绿灯同时闪  看不太清楚  但是做悬停的时候 就是向着一个电机的方向炸鸡去了 明显感觉 2号电机速度降下来了  后来把2号电机电调 和3号的兑换了 好了几天 结果今天又出现这个毛病了 改3号电机了  看看我以前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yMzgwMjU2.html           至今不知道啥毛病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yMzgwMjU2.html   看看视频 我至今不知道啥毛病 现在把2号电机电调 对换到3号上了 飞了几天后又出现这毛病了 这次是向着3号电机倾斜炸鸡去了

网友:
和DJI好好沟通嘛。

网友:
我的头歪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快下来时。前后反了。一下慌了。不过还好比较低。迫降了。重插电又好了。

网友:
我的有时,无缘无故,掰杆动作后,完全不受控制,急忙掰杆动作停机,,,啥毛病啊,,多试几次,停开机后,就又恢复了,鸟蛋个NAZA

网友:
naza炸机好像有三个方面,一是电机与电调的兼容性,别看naza一般的配置在载重量轻时,就没事,一但重量增加,电机负载大,就会和电调的配合出现堵转问题了。
二是机架本身的劳固性,机架的各机臂一定要劳固,各种设备一定要固定劳,让各种设备和脚架尽量减少晃动。
三是naza本身的感度一下要和自身的配置一置。。尽量不要高感度。。高感度虽然稳,但耗电不说,一阵强风来时,炸机随时有可能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是不是留了后门,故意造成炸机这样才能让你换wkm啊

换“如来”也会炸机的

楼主:
感度 如下  130 130 125 120 难道这个感度大了  架子的负载 测试 12000克飞了三分钟没问题  现在 才是整机 3950克  3950克 对 恒力 4225 6轴 来说直接是小菜一碟 飞 15分钟下来一点温度都没  电调温度在 30左右 红外测温 测试的

楼主:
加上测试过强风下飞行  (台风:启德:)的时候测试的 视频地址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wMjM1OTY4.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度 如下  130 130 125 120 难道这个感度大了  架子的负载 测试 12000克飞了三分钟没问题  现在 才是整机 3950克  3950克 对 恒力 4225 6轴 来说直接是小菜一碟 飞 15分钟下来一点温度都没  电调温度在 30左右 红外测温 测试的 加上测试过强风下飞行  (台风:启德:)的时候测试的 视频地址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wMjM1OTY4.html

网友:
炸机前是不是遇到阵风了,先左右晃几下,接着晃幅增大,然后炸机?姿态感度俯仰和横滚都>=100%?

网友:
厂家不给回复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共同期待厂家明智的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 如下  130 130 125 120 难道这个感度大了  架子的负载 测试 12000克飞了三分钟没问题  现在 才是整机 3950克  3950克 对 恒力 4225 6轴 来说直接是小菜一碟 飞 15分钟下来一点温度都没  电调温度在 30左右 红外 ...
我的NAZA感度前三个是140,垂直是130。带脚架和5.8G发射机1.8KG了,3S电池根本起不来,4S电池勉强起来后就得瑟哆嗦了。还是你牛 12KG能飞三分钟

网友:
LZ电显显示的是3.34V?如果是的话那炸鸡是必然的,如果你4S电池中有一节电池不正常那也同样会出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完全没风的情况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每节电池 的电量显示 非常正常

楼主:
现在 DJI的答复就是 发回厂家

网友:
我的 NAZA 现在重量 1600G  3S 4400MAH电池,4轴650自制碳纤机架,飞行12分 。风大时左右有点晃。之前重量1800G时 没影响

网友:
别指望DJ给你回复的,我的WK也莫名把GPS炸坏了,返厂一个星期了,到现在还没有回音呢

网友:
高档货,顶起来

网友:
这种情况很离奇,难道是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