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T8FG控求解

楼主(2012-08-27):
猴子飞控,T9FG新遥控,弄了好几天,说明书也看了好几遍,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在设置油门的失控保护的时候发现,油门杆拉到底是+100的值,中间是0,最上面是-100的值,我感觉不对,可老鸟告诉我不用管他,调参软件提示的是,配置错误.我换成了天九的控和接受机器顺利起动,这几乎可以肯定是机没问题.请教大家这对吗?

网友A:
要请专业人士回答

网友B:
T9FG新遥控......啥时候上市的?
------------------------------------------------------
失控保护是设置那个滑动条,你设置油门干嘛
油门的量是通过接收设置的,不能低于10%,自己掌握,肯定不能太高的,否则失控了自动爬升

楼主:
失控保护那个设置了,关控就是"失控保护",可调参死活都提示配置错误,机器掰杆也没个反应,愁死我了,难道我真的就是用天九的命吗?我哭阿!

楼主: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把,要不发个遥控配置文件也行哈,谢谢了先

网友:
不知道lz说什么 反正我用着好好的 多看说明书

网友C:
可调参死活都提示配置错误
你要截图出不来。是什么错误。

网友B:
T8FG没问题,自己看遥控和哪咤的说明书,提示错误就是你设置有问题。T9FG没用过......

网友D:
油门设置错了,油门杆向下拉应该是-100,向上拉到顶是+100,哪个高手教你的?真不负责任,那样的话,在WKM油门设置时肯定会出现配置错误 的提示!!

网友E:
我的ff9进入工程模式后可设置油门反向,以前被这个差点害死,记忆犹深,不知道你的控有没有这种设置

网友F:
T9FG 什么时候上市的控? 淘宝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