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兄弟请叶工做个示范:交叉滚子导轨滑台如果拆卸、清洗、安装、调试精度

楼主(2012-08-27):
某兄弟说交叉滚子导轨十字滑台的移动平台有间隙,叶工电话沟通下,那兄弟折腾了半天还是没搞定。
叶工做个示范,如何拆卸、清洗、重新组装、调试精度。

那兄弟的十字滑台与叶工的这个一模一样,叶工这个比较脏,乘这机会好好整顿下,这样最有说服力。

网友(2013-01-17):
要用扭矩扳手来调节预压力的。交叉滚子刚性很好,就是行程太短。

网友:
这两根 白色棍子起什么作用 ? 他们的安装位置在那啊?

网友:
180行程的还可以钻眼,240行程的钻眼都不行,和原来的孔干涉的,只能在六角扳手上想办法,进不去可以把头磨园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這種螺絲位有專用的扳手
不用改造,直接就可以拆
鑽孔就破相了

看到这个烟盒,突然发现有点软了

网友:
好重好滑

网友:
下次组合两个滑台干脆换成外六角螺丝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2-11-21):
叶师傅,请问这种交叉滚子的十字滑台能做雕刻机的xz轴吗,安装1.5kw的水冷主轴雕铁摸具,精度与滚珠滑台那个高呀,你的这个滑台买不

网友(2012-09-05):
WD40起不了什么防锈效果的,不到一个月就干了,照样锈. 推荐使用SP-350说明上说可以防锈2年不知是不是真的.不过我半年前喷的,随便放到现在没锈,安全度过南方梅雨季节,呵呵

网友:
哇,这个可是个细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拆了幾個了
直接放不好放
用勾的勾進去即可

这种滑台空隙只有8mm,而锣丝是6mm的,六角匙短头规格是12mm,所以是进不了。准备自己磨个六角匙试试,不行只有钻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六角匙也不行的,真不知道怎样安装的

可以的,我拆了幾個了
直接放不好放
用勾的勾進去即可
要不然原廠是如何鎖緊的?

网友:
台湾的烟警示标志更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這種螺絲位有專用的扳手
不用改造,直接就可以拆
鑽孔就破相了

用这种六角匙也不行的,真不知道怎样安装的

网友:
学习了,正想清理滑台。二个滑台联接锣丝用短头六角匙也不行,只有10mm的空隙,六角匙进不了,安装时用什么工具?不解

网友:
"以身试机"好叶工

网友:
图文并貌,受益好帖。

网友:
明天试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十字滑台是由2只滑台一模一样的一字滑台组装而成。
螺丝固定位置很窄,一般内六角扳手伸不进去,而且原装拧的非常紧,用老虎钳夹住螺丝也拧不下,怎么办?
直接在西马特SX3钻铣床上钻8mm孔,铸铁,很好钻的,顺便倒圆角。这样内六角扳手伸进孔里,螺丝就拧出来了。

把台子边钻孔我觉得不是最好办法,要是我就找一把不是太差的六角扳手(很便宜的),用角磨机割短点(注意沾水别退火就行),就可以把扳手伸进去拧螺丝了,这扳手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专门对付狭窄空间的螺丝。

网友:
叶工可真能折腾,又来个号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种办法叶工肯定是首选的。问题是空间实在太窄,改造后的内六角的工作区处于折弯部分,这部分属于外形 ...

拆這種螺絲位有專用的扳手
不用改造,直接就可以拆
鑽孔就破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