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v8 215舵机 升降舵抖舵问题

楼主(2012-08-2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飞机是450PRO改皮传,配置是斜盘215,锁尾9257,黄V8,电调铂金60A,浩马特3800KV电机,控是XG7,接收是原装的831B,我才换上的KST215,飞的时候就发现升降舵 也就是飞机后面这个舵会抖,飞机静止的时候不抖,很正常 就是飞起来刚离地半米左右 飞20多秒就开始抖,导致我炸鸡2次,9257全扫,我舵机通道也换了试过,舵机没问题,V8调的也是正确的,也没动控上的舵机行程,我把大小桨拿了,在地上转,也是一样的情况,就升降舵会抖,于是我把升降舵拆下来,在地上就正常了,我就冒着危险又在飞机转的时候用手拿升降舵也正常 但是舵机一碰到飞机 固定好 就会抖,请教大家这是啥问题啊 小弟不胜感激啊

网友:
看了所有配置、那个电机建议换450MX试试
我和你配置基本一样、黄V8 但电机用的450MX

网友:
是不是bec供电不足

网友:
我的也出现你这个问题(esc35p vbar 215mg 接收831)有时候就飞着悬停着突然抖动
我解决办法是把舵机线从内部走线全部换成外部走线就没出现了,不清楚这个方法你可以不,不行就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都换过花牌 浩马特 亚拓最老的那种内转子 问题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调设置的电压 5.4 和6.0都试过 一样的抖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走外线的 并且所有线都用蛇皮管和热缩管包裹,太奇怪了 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最后一个办法、舵机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把接收机去掉直接把卫星接到v8上???

网友:
震动,搞过么,感度在54-5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