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纯手工坦克,铝合金的,开工

楼主(2012-08-27):
22楼已经更新,上图了

床子踅摸了好久,没有合适的,不是太贵就是,零件不全。
不等了,自己手工。
没工具,轮子和履带都准备购买,手头只有角磨和电钻(配了个台钻架子)

根据群里1:35的图纸。我自己也按比例搞了一个侧板。
3mm铝合金板。废物利用(铝合金电缆桥架上自己用锯弓切的)

累个半死,幸好铝的好弄些,要是钢的,真要死人了。
平时没有时间,只能休息时搞个几小时。
十有八九会烂尾啊。

第一波,先搞了个侧板。底板还是毛边啊,就不上了
        上照片。高度7cm,长度35cm,前部还未确定号角度和尺寸。

路轮,驱动轮,导向轮等还不知道开孔的位置呢,高手给指点一下
高手给个尺寸???

侧板

侧板

网友A:
KV?貌似是35的吧照着35的侧板打呀。

网友B:
呃。。有群?,可否赐个群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仁兄是否经常在线?有否什么坦克作品?或者手头有什么模型没?

网友:
支持楼主加入35党,我可以做个推荐人,对楼主进行的KV系列,手工作品表示极大的支持。。。期待楼主多发照片。。。互相学习。。。

网友:
据说塑料的KV有了,铜质塑料复合KV有了,现在就差你这个铝合金的了。。。

网友:
木有任何坦克作品,只有一个没组装的小号手T62,买来测绘的,手上车铣雕齐全

网友:
大工程啊.LZ加油~

网友:
加油啊 别烂尾了 期待下一步工程照片

网友:
我的比你的大点1;16的

楼主:
我的也是按照1:16考虑的,只是搞了个大概的尺寸,基本按照我的M41大小,结合了论坛里许多高手的图片。
楼上的要有合适的,我们可以一起交流啊。
最害怕的就是烂尾啊。最近又开始要忙了。想想都恐怖啊(设备检修要65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貌似是35的吧照着35的侧板打呀。

照群里的1:35放大到1:16的,参考了我自己的m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有群?,可否赐个群号?

248353592,群号

网友:
也是搞KV的,支持下,我也是KV车友

网友:
我又开始做 牧师 了,那个M1A1有点要烂尾的嫌疑,呵呵,没设备难度很大

网友:
占楼等更新。。。

网友:
楼主坚持下来吧 我们正等着看成品呢 其实具体尺寸你可以买一个拼装模型就能按你的要求放大到1:16的尺寸了 很方便的 并且尺寸也精确

楼主(2012-10-04):
久等了啊,实在都有些对不住了。单位的事情太忙,没得时间搞啊
国庆放假,有时间开始搞了,弄了2个上午,有一点进展。

收假后还是没有时间啊只能这两天抓紧了。
计划买轮子了,,米在哪里呢?还是等轮子回来后,再开孔吧。
固定还是个问题?目前还没想到好的方法。高手给个建议?
不说了,上图

前挡板,计划用图中的三角连接片固定,看了一下,应该不错。

连接后的图如下,前侧板与底盘前部有45°的倒角,确保连接紧密些。

地盘上的固定孔,有些是刚开始打的,打孔时未规划好,导致有些孔都废了。

已经将螺丝截短了。上图的是未截前的,有些扎眼啊。

网友(2012-11-17):
请问楼主履带选的是适用于什么比例的呢!我想做大点的,请问有地址吗?谢谢

网友:
支持动手一族,顶起来。。。

网友:
我是来捣乱的。。。哈哈,我车的1:10铝合金负重轮中心孔已经开好,轴承的安装位置也车好了

网友:
内容等待看你的结果……加油支持自制

网友C:
JZJZ兄,咱俩的负重轮造型差不多,不过俺的是尼龙的,,,个人感觉铝合金代价太高,而且不一定比尼龙的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JZJZ兄,咱俩的负重轮造型差不多,不过俺的是尼龙的,,,个人感觉铝合金代价太高,而且不一定比尼龙的耐操 ...

擦,我也用的尼龙轮,这就叫不约而同啊,哈哈...
直接买的7毛一个的尼龙轮...砂轮磨薄先凑合用...以后再用尼龙棒好好车...
先看下尼龙轮的耐用度

网友:
网上有黑色尼龙棒卖,你可以买黑色的,不用上色了,毕竟白色的不仿真。。。

网友(2013-04-05):
又见能人。

网友:
有来观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