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800,终极航拍版!什么时候上市?

楼主(2012-08-27):
亚托的机器,在实用性方面不用担心。

很着急看看终极航拍版的效果,是否能兼容市场上高中低各种摄像机?

RED EPIC,C300/500,或者FS100 700 ,希望官方别小气能拿这些机器做测试哦,毕竟如果只带个5D太没撸点了。

网友:
你想太多了……C300……就算是800级,载重量也没到那个级别,想想看光是能撑起C300的云台就该有多重……

网友:
也不一定要小看800,目前雲台測試中,RED EPIC是測試其中攝影機

网友:
RED EPIC是必须的,FS100也可以有

网友:
般拍为什么不用多轴飞要用直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可以有嘛!呵呵,你试试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C:
说实话,真的是小看YT,有买RED ONE的钱也绝不会挂在这么一架载机上.....也许有一天你配的电调不再着火,舵机不再烧掉,旋翼头不再断裂的时候还可以考虑,飞3D炸的起,航拍炸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真的是小看YT,有买RED ONE的钱也绝不会挂在这么一架载机上.....也许有一天你配的电调不再着火,舵机不再烧掉,旋翼头不再断裂的时候还可以考虑,飞3D炸的起,航拍炸不起

看你的回覆,就覺得葡萄很酸

网友:
唉,能买RED ONE, 还做个JB的航拍!航拍?谁做谁知道

网友(2012-11-07):
JJ 不是JB ,我们一直玩的就是JJ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