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请教

楼主(2012-08-28):
电机需要频繁启动,请问下那种接法更合理?

网友:
应该是图一

网友:
图2错误的接法,什么调速器来的这个开关也没有

网友:
第一种正确

网友:
其实都可以,就是第二个费电。呵呵

网友:
肯定第一种接法正确--因为第二种接法的开关和调速器输出电路都要面对--电机的反向电动势的冲击!

网友:
应该2图,因为调速器有整流充电,初始启动电压准备等,如果是开关电源更甚。如果你每次停机都是先减速后停机,则采用1图。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直流调速电路?如果频繁启动的话最好可以直接在调速电路中进行控制。
如果无法改动过电路的话,还是用图一比较合理,但不及频繁启动的话,调速电路会很快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