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开箱装机贴~

楼主(2012-08-28):
与泰世结缘起于当年的425,最近入手X5,细看起来做工甚好,绝非当年425可同日而语,欣喜之余,发贴在此。
这次准备慢装,享受组装的过程。

X5的箱子和电子设备全家福

X5的箱子和电子设备全家福

舵机、Vbar银系列、Gryphon Quarsar

舵机、Vbar银系列、Gryphon Quarsar

Gryphon Quarsar, 20g的重量,可以提供10a/20a的稳定电流

Gryphon Quarsar, 20g的重量,可以提供10a/20a的稳定电流

Vbar Silverline 和舵机 Futaba Bls255 X3 Bls256

Vbar Silverline 和舵机 Futaba Bls255 X3 Bls256

楼主:
电调和电机就用原厂的好盈100a+蝎子,与Vbar Pro的定速功能是绝配。

楼主:
占位
一直想整个装机视频玩玩,各位觉得用iphone拍摄行不?俺没有dv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下,这款V8和蓝色大V8有什么不同,还只是颜色不一样?

网友:
好顶级的电子设备

网友:
看到好多大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银系列用的是新的传感芯片,用的和futaba cgy750相同的传感,解析度和抗震动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网友:
X5的小机身塞下这么多东西可不容易。。。话说LZ还缺个 JIVE 80+。。。就绝对顶配了啊。。。
特别奢侈。。。

楼主:
如果用VBAR的定速,不宜上jive,castle等电调。

高端电调贵在定速的算法上,如果用vbar定速,要求电调直接听从指令(所以都设置成Airplane模式),而不是自己加以理解后再传达给马达。前面版本的castle就会出现vbar定速反应慢的问题。

电调定速永远不及三轴定速。电调只有在掉转的时候才能发现并纠正,三轴是可以提前预知螺距变化的,所以纠正更加主动。

网友:
搭车顺便问个问题 jr 831 大vbar定速怎么弄 电调线如果直接到vbar上 那831上怎么处理啊

网友:
等试飞报告 看看是否小金鱼

网友:
 口水舵机!

网友:
希望楼主搞好后发个定速教程

网友:
留位置观看

网友:
这套下来上W了吧

网友:
顶级的设备,奢侈!  x5 自带的设备我觉得就很好了!厂机手都能飞!别说我们业余的了!

网友B:
骚货一个!123

网友C:
我觉得吧,你既然都是高压无刷舵机,为什么要买那个7025的供电?直接 直驱不就完了。。多此一举 还增加重量。。。
另外 VBAR定速 个人感觉一般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吧,你既然都是高压无刷舵机,为什么要买那个7025的供电?直接 直驱不就完了。。多此一举 还增加重量 ...

一个降压20克,直驱的话怎么也不止20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降压20克,直驱的话怎么也不止20克吧。

7025 是接动力电的?
。。

貌似是,原来如此,我之前还觉得纳闷,为啥要单独弄个BEC,原来7025可以直接接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骚货一个!123

,买的拍摄用的架子明天到货,周末开始搞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拍摄用的架子明天到货,周末开始搞视频

不早说,拍摄的东东我全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25 是接动力电的?
。。

好像是直接到70V,支持到16S

网友:
好机好配置啊!期待装机视频

网友:
楼主粮食已到位,充电器过几天就到了,给力装呀

网友:
豪华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