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关于潜艇下潜深度 请教!

楼主(2012-08-28):
能不能将所有电子仪器,
电池
放入密封舱加满绝缘油(变压器油)然后密封,这样是不是能加强潜艇的抗压能力?
如果要改雷虎 海神号 有几分可行性?

网友A:
不会,想加强抗压只能换根介绍更结实的密封舱或加仓骨。加上你把绝缘油放进去你就很难换电子设备,还会有点恶心。

网友B:
在密封仓里加压是可以提高耐压的,有住里面加氮气的,可以对抗压力,不过模型上没必要,下个几米。十几米就不得了了,不加压也不会漏

网友C(2012-10-03):
下潜几米用不到这么麻烦的

网友D:
潜到10厘米以下你都看不清了,追求大潜深有什么意义.
让玩潜艇的清水池很难找.

网友E:
怎么检测下潜深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检测下潜深度
可以用自动洗衣机的水位控制阀来改制,或用专门的压力变送器,但价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