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速电调改minicp后,定速电调还要设置吗?

楼主(2012-08-28):
用定速电调改minicp后,定速电调还要设置吗?

网友:
标题

要看商家出厂设置默认值了,如果使用正常,一般来说不需要经常修改配置
控方面根据出厂默认定速方式需要做相应修改:
TX模式需要将油门设为水平直线以便电调即时检测定速值(如normal0-65-65-65-65 idel75-75-75-75-75)
ARM模式normal为设定定速基准值用,idel一般设置为V字曲线以欺骗主板尾驱动混控,来加强锁尾(如normal 0-65-65-65-75 idel 91-x-70-x-91    x那点我忘记数字了)
SETUP转速定值是固定的,油门曲线只影响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