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的导电块怎么安装的

楼主(2012-08-28):
线切割搞回来了,虽然别人用的少,但是放的时间上了,有些地方得修一下,导电块脱了,我没反现上面有螺丝,所以不知道这个导电块是怎么装上去的,难道是粘的,另外就是下面导轨可能因为运输原因,滚柱也少了些,想买新的换上,不知道哪里有卖,最后就是轨2边的限位的没有了,谁帮拍个轨2头的限位的挡片照片看看是什么样的

网友:
 直接搞个螺杆锁上

网友:
上个破机器的上导电块切铝切的火光四射

网友:
导电块装在导丝轮上

网友:
导电块用小螺栓固定在铁板上,有绝缘垫块,只要和机架绝缘就行,线切割没有限位,编程要注意不要超出行程,超出行程会憋停电机,将下丝架推掉,螺丝拉出,我干过

网友:
钱少只能折腾啊,帮顶起吧。

网友:
请问线切割同行你们遇到这样的线切割条纹吗?真的很头痛哦!

网友:
导轮和轴承的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成后进电就不会打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成因比较复杂,简单说就是电极丝运动轨迹不稳定,或者是工作台震动大

网友:
我在弄,关注中

网友:
终于能上传头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