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29 想要增加续航时间该选哪种电池啊?

楼主(2012-08-28):
V929 想要增加续航时间该选哪种
电池
啊?
本人想用 V929 挂 微型
图传
和 摄像头 体验一下
FPV
的感觉 。
然后发现增加了设备之后 原厂电池 的续航时间 只有 6分钟,这太不爽了 ,哪位知道用什么电池代替呢 ?
最好是 电池的 插头 和 原厂电池 一样, 这样 就能用原装
充电器
充电了,都不用改插头咯 .
或者PM 我 淘宝的 链接啦
 新旧无所谓咯。

网友A:
電池容量太了, 重量會增加, 靈活性相對減低.
6分鐘其實不算短了. 電機工作時間長會縮短壽命的

网友B:
加了设备就很难再加电池了。更加重了。估计升到800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其实我看到有人在卖 二手 V929 的时候 和 1000ma 容量的电池一起卖,所以我想用 大容量电池 能增加续航时间哎

网友C:
1000MAh的能用10多分钟,LZ可以上淘宝搜索一下。

网友D:
用1200毫安电池以后能加20克的设备都还可以飞。

网友D:
看我的帖子里面有推荐。我的1200毫安电池能飞20分钟多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否 用站内信 给个链接 或者 搜索关键词呀 然后 能 和 原装充电器 通用不?

网友E:
楼主929电池规格是怎样的?
3.7v 1200毫安/25c
Size(尺寸): 62 x 30 x 8mm
Weight(重量) : 28g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上,是红色插头,我买了的是939的电池,原装350毫安,买的650毫安,宽和高都差不多就比原装是长了一点

楼主:
看了某人的帖子,发现 2000 毫安的电池好像能满足我的需要,已经决定要那种电池了。
想要 出手的 请给我留言...

网友F:
2000毫安的动力电池,淘宝一堆而且巨便宜,就是原装的600毫安电池也比伟力便宜的多。就是接口得研究一下,买10个正规jst接口,把原装电池以及充电器的接口都改了,然后,买十个600ma电池,也花不了100元

网友G:
加了电池就没法fpv了 最合适的选择是直接购买网络上那种一体化的 无线摄像头 大约20克左右 传输距离30米 然后搭配个掌中宝 或者更好一点的一体化fpv接收器(就是那种带2.5寸屏 带外接天线那种)。

网友H: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1ODQ2MTE2.html

网友I:
淘宝搜 11.1V 800mah 30块钱一个 自己拆了 就可以了 我改了2块 现在7块电池 飞到不想飞了

网友J:
1200毫安電池3個 900毫安電池3個 原裝500毫安兩個
1200可不下地連續分15分鐘左右
飛到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