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CM电O想升级 电机纠结中

楼主(2012-08-28):
最近又收了个电O,第一次收的光荣牺牲了配置是FSD3660电机 2450KV 国华125A电调 435桨 4S4000毫安20C电池。软轴系,感觉速度有50。跑下来电机微热,电调估计有70度 电池鼓了估计有90度.电池是自己买的锂电芯组装的。
现在刚收的为速翔2858电机3700KV TURBOJET 100A电调 就是有个鹰头标志的。430桨 估计只能用3S电池,虾哥轴系,KV有点高。不好升级。现在看中三款电机
第一款为BL2865 KV1500 780W 最大是30A 9级转子
第二款为3650 KV3400 1500W 最大是60A 5级转子
的三款为3650 KV2300 1060W 最大是60A 4级转子
想用4S跑 3S也没问题。容量大概3000左右的25C ,大家看看用那种电机效率高啊,第一种尺寸最小,出轴角度也最小,一般效率最高,但没转速偏向于扭力用4S跑的话用个438估计没问题。第二中的话应该符合我的要求,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4S,转速有点高,不知道为啥无刷的上个60000转就会爆头,有刷的130电机可以上90000.而且高转速的比较耗电发热也快。第三种用个5S都没问题,用这个电机的话电调估计要换好盈120.没米。电调想收个XXD125A就好,桨有430 432 435 438大家发表下意见哈。

网友:
你提供的数字是哪里来的?  船用电机只有2极 4极 6极转子  没有5极9极 。  65的0 建议用38桨

网友:
請問電機轉子怎麼分級的阿? 9 5 4級有甚麼分別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mono1用38合适吗

网友:
不懂,过来学习!

网友C:
  换豹子4065吧,好盈海王120A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no1用38合适吗

65的艇用35-38 比较合适,手上刚好有个b3855电机kv3200 很合适楼主的要求,需要的可以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豹子4065吧,好盈海王120A以上

装上4065直接沉了 跑鸟啊 推荐你你用豹子2860 3000KV左右的 或者 KK3062 只要功率能达到1000w以上都可以的!电调强烈推荐海王 用了海王你就不想再换电调了

楼主:
谢谢老船长们的指导,本人想娱乐玩玩,不要求配置,想了想还是选3650电机 2200KV的 之所以选这电机有几点考虑.
(首先想要发挥电机的最大效率,船每个零部件的阻力要小 总船的质量轻,传动要顺畅,这点是不要怀疑的)同型号的电机,高扭力的话电流会小于高转速的,这样对电调 电池 船的轴系选择比较广泛。一般转速不超50000的话没问题,像这款电机的话上个5S都没问题,而且高扭力的比较省电,
同型号的电机,高转速的话电流会大于高扭力的,这样对电调 电池 船的轴系选择也比较苛刻,假如同样用4S,高扭力用80A电调的话高转速的最起码要100A这样的话改装成本就上去了。而且高转速电机发热也要比高扭力的大。
现在想用3650电机2200KV的搭配125XXD电调,用438桨跑。

网友:
-,-我觉得LZ是不是吧5T 9T看成了。。5级 9级-,-

楼主:
我怎么没想到呢。呵呵 大家看看用那个那个电机好。

楼主:
高人们推荐一下,电池4S25C 电调打算收个好盈120A 用那个电机好啊。

网友:
买3650都不如买2860 重量体积上减少了 功率也大 3650那样的效率不高 3650大部分都是车用的

楼主:
豹子电机用不起,电调决定收个好盈120A的,电机现在纠结3400KV跟2200KV的 高转速的用4S不要紧吗?

网友:
赶紧升级,等着你的升级经验呢!

网友:
3400KV 的 你只有用4S高了烧电机 低了跑不快

楼主:
嗯 估计只有3S 说一下 电O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