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伟的切割机切不45号刚键条切不进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28):
得伟的切割机切不45号刚键条切不进怎么回事 买了台得伟的切割机 今天打算切一条16*10的健条 只见砂轮片有点左右摆动但就是切不进去 这是怎么回事 坛里的高手可以帮解答一下吗

楼主:
切割机的噪音巨大 转速应该是可以了 但就是切不进

网友A:
砂轮片的厚度是多少的?不可能切不进的。除非你用的不是砂轮片。

网友B:
不可能,绝不可能,一定有什么地方出怪事了,不会是砂轮片打滑吧,就是用了切石材的砂轮片也不会切不了这么细的钢条的。

楼主:
用了1到2MM厚的切割片 左右摆动 然后换了厚一点的 还是很需要力气 但效果不佳 我怕把切割片损坏伤人所以不敢切下去了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得伟的洋垃圾 有问题

楼主:
就是这种切割机 110V改220V的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6&S28&TPgif

楼主:
有高手可以帮我解答吗

网友C:
一110v改220v出问题了导致转速太快,二砂轮钝化,换一片砂轮或者合金车刀修一下就行

网友D:
有没有火花?

网友E:
假冒切割片

网友E:
好像不应该是切割片的问题,因为换过多种切割片,不可能都是假冒的。剩下就是切割机本身的问题了,如果没有力量,会堵转。如果不堵转,那就是砂轮片没有上紧打滑。对于砂轮片来说,别说是45号钢键条,就是最硬的合金钢也能切开。

网友E:
我用的石材切割机,换装超薄树脂砂轮片,转速一万三千转,切什么钢材都没问题。

网友A:
砂轮片左右摆动的话,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没有装夹好。如果不是装夹问题就检查一下转轴那块是不有弯曲。还有用力下压切割的时候是否停转现象?

网友F:
下压切割时转速变化大不大,如果大就是电动机的问题,捡查下碳刷,如果不大就是切割片的问题,试用钳子在切割片上间隔钳些小缺口。

网友G:
假冒切割片,换一片好的切割片吧。

网友H:
用5MM左右的小钢条在切割片圆周上敲一些齿,使之变得粗糙一点。切的时候看见火花出来之后稍用力就好 要胆大心细。

网友I:
5MM,还是用角磨机割吧。
小手一拌,钢条即断

网友J:
楼主没下压切割机,能切的进去吗?

网友:
切割片左右摆,估计是没夹紧吧
如果是夹紧了还左右摆,那切割机还能用么?

网友:
砂輪片能切割你平常見的到的大部份材料
切不進去保證是砂輪片的問題
若馬達停了才能算到砂輪機的頭上

1.檢查砂輪片有沒有裝好
2.若有裝好,請換一片別種廠牌的砂輪片

网友K:
切割机就是这个德行,我买了一台650,是卖家店里串激电机类较好的。
切管类角铁没问题,切槽钢切到底面的时候,就是不进去,槽钢都红了,用劲压,机器哇哇叫,砂轮片左右摆(这个时候很危险了其实),只有把底面立起来,一下就下去了。切棒料50以上也没法。把砂轮片打点小豁口,能有好转,但一会就又填平打滑。
大呼鸡肋,小干不如角磨机,超薄片很厉害;大干不如带锯机,安静干净才1000多。
哎,总是搞些七上八下的东西。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切割机就是这个德行,我买了一台650,是卖家店里串激电机类较好的。
切管类角铁没问题,切槽钢切到底面的时 ...

无齿锯这东西就是用来切割薄壁的东西的,效率高。
用来切割厚的,角钢的底面也相当于厚料的。
切起来那是非常的慢,
因为厚料排屑不好,切割下来的铁屑不能马上甩掉,夹在了锯片上。

带锯切割厚料也不是万能的,也需要更换不同齿距的锯条才可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无齿锯这东西就是用来切割薄壁的东西的,效率高。
用来切割厚的,角钢的底面也相当于厚料的。
切起来那 ...

楼上说的对啊,刚拿砂轮锯切一根截面8*80的钢板,平放来切,切进2mm就好像切不进去了,只能立起来切,就好进很多,不过比起切角钢方管还是有点慢,现在想明白了那些大佬下料为什么要买带锯了。不知木工的电圆锯能不能装金属圆锯片来且金属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楼上说的对啊,刚拿砂轮锯切一根截面8*80的钢板,平放来切,切进2mm就好像切不进去了,只能立起来切,就好 ...

电圆锯加上合金尺的锯片是可以的,切割的效率要比无齿锯切割厚料要高的,
以前带锯不普及,好多这样的专用切割机的。
缺点是受锯片尺寸影响,切割的范围有点小。
另外,电圆锯一定要是可以调速的,否则一般的转速太高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电圆锯加上合金尺的锯片是可以的,切割的效率要比无齿锯切割厚料要高的,
以前带锯不普及,好多这样的专 ...

新论坛有了回复提示的功能真是太好了,一般木工的电圆锯是3000转左右吧,不知会不会太快了

网友:
感觉是转速的问题是不是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新论坛有了回复提示的功能真是太好了,一般木工的电圆锯是3000转左右吧,不知会不会太快了

买合金锯片的时候应该有相应的线速度要求,根据直径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角磨机,神一样的存在哇

感觉什么都能切,试过最厉害能切3CM厚的铁板,也就几分钟的事

做好保护,手不能抖,用最薄的切片,真的很好用

当然人要躲在护罩后面,还要双手拿着机器

唯一试过不能切的是车刀开槽,焊接的刀片

切了五分钟,竟然只出现了一道擦痕

然后Y大说了,磨车刀要绿砂轮,果断买了

果然,焊接车刀的刀片,只能用砂轮机磨,刀片一放上去,立马一条槽

同时也发现了,不光绿砂轮,白砂轮也可以磨的,

白绿砂轮价格相差3元RMB,绿砂轮17元RMB/150MM直径,白砂轮14元

网友:
觉着楼主过于小心了!把键条固定好,切割机附件齐全,见者火花就快断了!

网友:
可能是切割的角度问题

网友:
应该是切割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