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15带NEX5N航拍视频闪烁问题

楼主(2012-08-28):
求助了,这几天测试Z15,带NEX5N+E16,拍完回家看视频发现,地面飞行时视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飞到空中后,有时候视频会轻微的明暗闪烁个不停,造成视频不可用,谁知道原因呢?
另外一个问题是航线过程中,视频画面有时候会突然扯动一下,很奇怪。

说明下,相机已经按照Z15的说明设置好了,设置不对的问题可以排除。

多谢了!

网友:
没有这样的的情况呢

1、按说明书进行相机设置,1080I的输出
2、排除判断是否螺旋桨转动造成挡光的闪动

楼主:
回山路:这两种情况都已经排除了

楼主:
航拍视频闪烁2  z15+nex5n

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回事吧。

楼主:
z15+NEX5n 航拍视频画面突然抖动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闪动,不排除是螺旋桨转动造成挡光的闪动,在暗光处没问题,,视频画面有时候也会突然扯动一下。

网友:
我的同样闪烁

伴有闪烁的同时,画面总能观察到微小的高频震动

突然抖动我的也有,特别是长镜头,中间来这么一下,就废了...

网友:
超低频的震动Z15貌似是过滤不掉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要解决此问题,得从机架下手

网友:
唉.....我同樣出現這個闪烁問題...明天在惠洲拍攝,不知會否同樣出現這個闪烁..!!!

网友:
突然抖动<<有沒有改了濾鏡使Z15平衡問題出現?

网友A:
是自动对焦嘛?

网友B:
相机手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动对焦嘛?

相机完全按照z15说明书设置的:

1.手动暴光
速度一般在1/15-1/80之间
2.手动对焦
MF模式
3.ISO不要自动
一般设置在ISO100或者ISO200
4.白平衡不能为自动
根据情况一般设置在晴天或者阴天模式

5.1080I
6.还是设置为50P,后来改为25P
7.三个默认开的设置为关(记得是阴影什么的,一下子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机手动试试

是手动

网友:
还是跟震动有关

我仔细看了我几次拍摄的原始素材

凡是有闪烁的地方, 画面都伴随着2-3个像素幅度的高频震动

而且当时都是有风天气, 或者在逆风飞行

都是出现高频震动的因素

楼主(2012-10-18):
看来要想办法增加些减震措施了

网友:
我的也闪烁,怀疑是照度与快门速度配合的问题,照度不够的时候,比如晨昏,闪烁无解,中午的时候,用自动快门速度有时候有闪烁,换成固定的1/50秒快门,闪烁就减轻很多,50fps的帧速,1/50秒的快门速度应该还不够,下回试下更高的快门速度

网友:
偶尔有闪烁,无解 同问~~·

网友(2012-11-27):
再次关注这个问题。我后来用50P和1/50秒低空低速下飞就没有画面闪烁了,但画面还是会有细微的震动导致的模糊。我觉得可以在5N和Z15的底座连接和镜头连接的部位考虑增加减震过滤的薄垫。

网友(2013-01-26):
我也有闪的情况。。。。。

网友(2013-03-09):
求救啊,这次航拍又闪了。有没有高手进来解决下问题。也排出了是螺旋桨遮挡阳光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间隔几秒的扯动,看看SD卡是不是速度不够,起码C6以上。。

网友:
1-zi5的问题吧,

2-MCU的问题

我玩高清视频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是MCU的问题.  飞的时候,闪动一下.

网友:
我也闪啊…真心不知道怎么办。希望dji快点救救我们这些闪的用户…

网友(2013-04-17):
     说的对不对请大家参考,我看了视频的第一感觉是这几个视频闪烁都发生在大逆光拍摄状态下。首先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测光系统拍摄进行中是自动调节光圈通光量的。并不是在拍照M档模式下光圈固定的,这个时候的测光系统是自动测光的,也就是说光圈的变化是由光圈叶片来完成的。而且这个时候光圈在逆光下处在最小范围,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照相机光圈叶片组合的原理,5片、7片、9片都有,在校光圈的时候,由于接片的居中紧凑,超声伺服系统在非常敏感的情况下,加上0.08的谐振,机身的微小谐振与光圈叶片在强逆光下,阳光与空气气流产生的光谱闪烁,与轻微抖动的光圈叶片产生共振反应,在瞬间抖动中发生变化,这样就产生了强光下、逆光小光圈下产生的闪烁现象。这个问题和Z15没有关系。
   比一个大家不说不知道,一说就明白的例子,是否注意到傍晚的时候,大地表面的气流温差是最大的,远在5公里以外看灯光,总是一明一暗的闪烁,这是为什么呢?气流的密度差,和温度差造成的现象。
   炎热的夏天你贴切柏油路地面看500以外的房屋,汽车等,热浪滚滚,远处的房屋都在闪烁,就这个原理,加上光圈超声伺服系统的敏感,闪烁就是这样形成的
  解决办法:请楼主再次拍摄这样的场景时,购买一块“渐变镜”,渐变镜是上边暗下边透亮,逐渐变化的光学镜片,大概好一点要300元左右,这样的话光圈就会大一些,而且逆光下拍摄景象均匀靓丽,晚霞会更美丽。我相信能解决掉这个小问题的。这是我最熟悉的一项工作,所以非常清楚这个问题所在。如果楼主解决了,请回话告知一声就可以了。我的解释很罗嗦,是因为它们之间都有关联性。

网友:
终极原因是震动,直接原因怀疑镜头光圈叶片因为震动引起的抖动,造成通光量的变化。不仅5N有这种情况,GH2也是这样的情况。

楼主:
很无语,没想到这么多兄弟都遇到同样的问题,期待完美解决方案,不行只好换机器了

网友(2014-05-14):
同样的问题飞了一年了,冬天还好,现在进入夏天,光线更强了,闪烁问题越来越多了,各种方法都试了,都不能根本解决,大疆能有解决的办法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z15+NEX5n 航拍视频画面突然抖动问题

最后一个视频的抖动,我也有时候会出现。

网友:
少将白混了  给你指条明路 去搜 乔岩的帖子,有对5N进行设置的相关解答

网友:
好像乔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他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啊,

楼主:
不会吧,12年的老贴也能翻出来,早换成NEX7了,5n淘汰很久了,同样情况下,7根本不存在闪烁的问题,很无语。
另外:乔岩的帖子也早已看过,还和他本人用直接交流过,不过因为早换机器了,也仅仅是参考了下而已。

网友C(2014-08-12):
闪烁的问题解决没有啊?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烁的问题解决没有啊?各位

解决了。。。因为换机器就啥事也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因为换机器就啥事也没有了。。。

换神马机了?说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神马机了?说说啊

NEX7啊

网友:
nex7 不闪了?

楼主:
没发生过

网友:
看来是5n机器不行

网友:
是螺旋桨转动造成挡光的闪动

网友D:
  NEX7 用的什么头?

楼主(2014-11-14):
引用 网友D:
NEX7 用的什么头?

是套件自带的那个变焦头
不过现在已经把这个整套淘汰了,全面升级为5DIII和GH4两种套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