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3GX软件时出现乱码。。。

楼主(2012-08-28):
如题,见下图:
4503GX新春套装,装好了机子,想先把3GX升级到2.0的,去官网下 载了3GX软体,安装后运行就出现这画面了

网友:
LZ
如果你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在IE內的編碼去設定就行了

网友:
装繁体版WINDOWS~~

网友:
前面没有关系,后面的设定页面正常就行!现在都升2.1了,还升什么2.0

网友A:
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不过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在显示乱码的地方,就是软件的左侧有文字的地方,右键,在编码里选简体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盛哥?

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不过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在显示乱码的地方,就是软件的左侧有文字的地方,右键, ...

是的,按您这方法,我选了繁体中文,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按您这方法,我选了繁体中文,可以正常显示了

那就好。

网友:
没事,正常用,正常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