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种山寨翼龙FPV新载机组装完毕,力求外观最简洁。(补发首飞视频)

楼主(2012-08-28):
山寨翼龙FPV机组装完毕。

还没去首飞啊。参考了很多论坛前辈的翼龙布局,特别感谢翱翔大哥对于翼龙的经验总结!

机型:纯种山寨翼龙
动力:2212 1400kv + 7060桨
飞控:字母表第一个字母控
电池:2个3s 2200电池

重心:机翼下方木条处往前大约0.5cm(用手指头支撑此处时,机头大约有5度的仰角。)
重量:1200G

9月2号更新

首飞狗儿拍摄视频(一会儿上传fpv osd视频)

一开始开着平衡模式起飞,但是飞机起飞后跟打了鸡血一样,不停地左右晃动,感觉飞机要散架了一样,后来不得已给关了。请问各位懂这个飞控的大侠指点指点是什么问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2MDU4OTIw.html
fpv osd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2MDYyNDgw.html

试飞之前,把图传也整合到机身里面了,这样机身外的设备除了狗儿就只有gps了,舵机电机不算

便捷携带,一书包一盒子,方便进出公园!

以下是8月28日的帖子

请教各位大侠,该机是否能够上天?动力是否足够,重心是否合适?

上图上图!!!!

除了必须放在在机身外的设备,其他设备都塞到了机身里面。翼龙虽然机身很细,但是其实可以利用的空间还是不少的。

fpv摄像头放在了机头开孔处,虽然比较容易损坏,但是视线那是很不错的;电源插头直接卡死在go2下面的开口处,插拔电池什么方便,一个手就可以了。

正面照一张;

机身前面的摄像头;机身里粘了魔术胶带,放下2块2200 3s电池后不会在机身里滑动。

电流计,电调,接收机,都放在了机身上半部分的空间里面。

装飞控花了不少力气,该控大小刚刚好放进这个机身,把原来的舵机座反过来放在起落架卡座上固定好,然后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飞控平台。

为了插连接线,不得不在机身下看了个大洞;(如果连接线够长,其实可以把所有连接线连好后再同前面的木板一起放进机身)。

机翼用扎带捆绑起来,加了一根碳杆。

机尾也困了扎带,贴蓝红胶带的地方各粘了一根碳杆。

再看一眼全身照。

缺点,没有找到合适的支撑尾杆的碳杆,尾杆无支撑,起落架也有点单薄了。

欢迎拍砖,等周末找个空地儿去试飞了,感觉很悬啊,对于山寨翼龙是不是有点重了。

网友:
起落架确实单薄点了。

网友:
虽然是山寨翼龙但经过你的手改装已变的很漂亮。
看了下给你提几点建议:
一:1200G配你的动力足够。我的翼龙有2200G和你的动力一样!重心就在那。
二:摄像头位置虽然改的很巧,但在降落时配上你的软脚起落架
      很容易嘴啃泥,损坏你的摄像头 。
三:如果带狗飞行,可不用摄像头改用狗的AV输出。
四:山寨翼龙塑料较簿,下面又开了大孔不知强度如何?你的A控可按我翼龙的外置装法。
五:翼台和碳纤杆之间最好装个支杆,看我的图片。舵机线可走碳纤管内部。
     祝你爽飞
送张图片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非常感谢谢指点啊。一直拿不准能不能飞呢,之前看你的帖子说是1400g,但是你是3通的机翼,载重应该比我这个大许多。这下放心了。

1.你的翼龙能够飞2200g啊,看来翼龙的潜力真是巨大啊,航速岂不是要很快?

2.嗯,起落架是个大问题啊,准备学习别人用直机450的架子改一个

3.看别人帖子说如果用go2输出画面会有扭曲,或者是不能用宽屏高清模式?

4.呵呵,这个空间利用的方法不错,我一开始看这儿不平就没用,不过机身中间空间很大,感觉不用挺可惜的。开口不是特别大,感觉对强度影响不是很大。以后再加设备就可以按你的方法放置了呵呵。

5.嗯,改日要装个支撑杆;舵机线走管内部的话是不是就得把线剪断再连了吧,貌似山寨翼龙尾管那个口塞不进插头,看来要自己接线。

你的云台改进了,增加了舵机了啊,哈哈。不错。

网友B:
看了以后我有些担心:
1.降时稍有不慎,380克的电池可以很轻易把你有摄像头撞碎。
2.本来耐炸的翼龙塞满沉重的设备后变得不耐炸了。而且那些沉重的设备集结在很小的空间里,冲击力集中,对人的安全威胁不容忽视。
  另外,建议用等重的沙包(石头、铁快容易伤人)替代副电池、相机等先试飞。

网友:
我是降落的时候轮子直接破了,是轮子破哦,我才1kg,而且不暴力的降落。起落架不行,现在索性手抛

网友:
不错啊!给个QQ方便交流。

网友:
改了。一直潜水看来不行了。

网友:
等待飞天视频!

网友:
明天周末了,等待你的试飞

网友:
祝你试飞成功。

网友C:
飞了吗?关注着呢。

网友:
突然有预感你的摄像头会破相

网友D:
据说上 翼龙原装三通翼会稳定很多,山寨的上反角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上 翼龙原装三通翼会稳定很多,山寨的上反角不够。

应该是的,四通翼龙太灵活了,速度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以后我有些担心:
1.降时稍有不慎,380克的电池可以很轻易把你有摄像头撞碎。
2.本来耐炸的翼龙塞满沉 ...

感谢指点,首飞已经成功,有点低头,别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了吗?关注着呢。

已经安全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安全上天

给个QQ?

网友:
这个山寨翼龙哪里买的啊?

网友:
LZ的翼龙和翱翔大哥的翼龙七一样漂亮

网友:
我发现翼龙的改装空间非常非常大
改得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咋这么晃

网友(2012-10-04):
图传紧贴着飞控?这个悬

网友(2013-10-20):
突然有预感你的摄像头会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