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制丝杆都TM的是浮云

楼主(2012-08-28):
,看看这视频吧,为什么人家德国坚持要用磨削加工,而他确用旋风铣,难到旋风铣真的那么牛B, ,还是要生产效率,不要精度

楼主:
]不懂贴视频哈,那位帮搞下

网友:
加工过程中一直在打表?

网友:
简直就是放屁的一个视频。。。。。。。中 国就这样  哎悲剧

网友:
旋风铣可以很高的切削速度,刀具与工件是内切与外切圆接触,所以刃口与工件接触时间极短且是断续的,切割下来的切削很多都接近燃点了,几乎要烧起来了,有一部分金属甚至会被点燃一样,远超过合金相变点温度。但是它的热量是被强行切割下来带走的,所以工件本体不会很烫。现在的合金圆锯片切割线速度很高,虽然那切割下来的切削是带火花的,不过工件本身不是很烫,手掌不带手套可以直接触摸刚形成的断口处。

网友:
俺不懂,不过看起来不错了,如果我们用的上的丝杆生产厂家能用上这些工艺设备就很好了,比如丽水这些地方的厂。至于大家平时说的那些材料工艺什么的其实也就说说,新的这些我们买不到也买不起

网友:
视频里的意思是...磨制工艺...砂轮从磨制丝杆的开始端和结束端比较..砂轮损耗还是比较大..

那意味着..如果还要继续使用磨制工艺..必须付出额外的成本去修正这块误差..

于是有旋风铣..旋风铣可以说主要是从经济性角度来代替磨制工艺的..但不代表传经磨制工艺制作出来的丝杆就是很差很差..

也可以做得很精准的..只是相比于旋风铣...旋风铣成本更低些...

后面的视频也谈到..旋风铣在铣一根丝杆的时候几乎没有磨损..但在铣上百根的时候...磨损就体现出来了..所以.依然有磨损..

只是...后来针对旋风铣所用的刀具..进行了创新..确服了这个问题而已..

所以..楼主的命题...是不成立的..旋风铣相比于磨制工艺..只是经济性上来讲更占优...质量都可以控制到一样..

网友:
有那牛吗

真的吗   中 国丝杆技术都这牛了  据我所知 国外2手的都比国产贵

网友:
 最后说扎是发展方向  然后他们旋风是主战力  落后方法是磨

网友:
就像那个地动仪一样、你信么?反正我不信。旋风铣,本质上还是磨制,只是磨料从砂轮变为合金铣刀,高速划过丝杆,带走一点点铁。从细微的沙粒状磨料,变为巨大的刀具,滑道表面明显粗糙了,视频中就能看到切削痕迹,

网友:
视频里面的机器牛逼的很

网友:
吹牛X的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磨..我的理解是旋风铣本质是切削...当然..磨削是不是属于切削...应该不属于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过,一个组合刀具说是只有5片刃,很想知道滑道粗糙度怎么解决?不是说螺母工艺很牛逼麽?视频里,切削痕迹那么粗

网友:
我只是玩,用不着小数点后N多个0,但如果他们不生产一些便宜的,我连玩都没机会了

网友:
视频里面说话的主持人同志不专业,视频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丝杠磨了以后再热处理,乱讲,还说热处理以后的丝杠太硬砂轮磨不动,这个也是乱讲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以前就讨论过了,磨削本质从微观上分析也是一种切削,但是它会夹杂着更多的刮蹭与碾压。切削本质上要满足锐角接触,就是要能行程顺利的切削那刃口一定是小于90度的,所以小于90度数学上起名叫锐角,而等于90度角形成的算是刮蹭,这个直角角度也能刮与蹭下料来,大于90度就不能刮和蹭了,所以称为钝角。钝角就是挤压作用。磨削只所以能去除被磨物主要也是靠磨粒锐尖对材料的切削,磨粒的刃口有很多不会形成正后角,前角也不会形成正前角,这时就会产生刮蹭作用。反正说起来有些乱。单纯一个切削刃口在几个力的方向上本身也会产生切削,挤压多重作用的。只是各种作用比重不同。铣刀就是再锋利也会在厚刀面哪处产生挤压作用的。这也切屑被割离后工件还是会发热的原因。

网友:
不错....大人物也来考察德国亿孚丝杠:loveliness:

网友C:
砂轮磨损比较大??数控磨,应该有补偿的的啊,,难道他用手动磨床来搞

网友D:
原来最后轧制才是最终目标。。。

网友E:
呵呵,如果这个是个外国的视频,不知道多少人把他捧上天了。机加工就是这样,不是看华丽的外表的,重要的是看产品!

网友F:
热处理了太硬磨不动?这个不能信,对于磨来说硬点的比软的好磨,比如说我们磨东西都有体会,铝铜,铁,都没有白钢好磨,我们用的是普通的砂轮,他们的顶级的金刚砂轮不知道要比我们用的好多少,会怕钢那62HRC的硬度?越细目的砂轮越怕磨软的东西,会被软的材料包住失去锋利的刃角。磨了再热处理简直胡扯,砂轮磨到后面会磨损到是真的。但通过多几级的粗加工然后再用标准那个来磨进刀小点应该体现不出那么明显的误差,就是最后精加工那个砂轮要勤修。他这个方法无非也是这工序,先粗后精,用车刀轻轻刮掉一层罢了。

网友F:
自己提高了效率兼顾精度值得自豪,但也不能扯啊。

网友G:
来看看。吸收点新东西

网友H:
牛逼的厂子
不过自已吹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