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15云台LED红灯频闪

楼主(2012-08-28):
不知何因,Z15
云台
LED 指示灯红等闪烁 ,不变绿,按说明书查找原因: (1) 云台与相机未连接 ,检查您连接线无问题;(2) 未开相机 ,开启相机;(3) 相机设置错误 设置HDMI分辨率为1080i。前几天还正常,其他都没动过,就出现这种情况,不知还有什么原因能引起此现象?特此求助!谢谢!准备上
图传
,这样肯定无法通讯?急!

楼主:
Z15云台LED 指示灯红等闪烁问题已经解决,云台与相机HDMI插座不到位造成的,希望遇到此问题的模友借鉴。

网友A:
感谢分享 吸取经验

网友B:
对了,你们的z15升级成功了吗?我是试了不少于5次,每次都是到15%的时候就不动了

网友C:
我的 hdmi 线找不到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