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同时动,声音大,有震动,如何解决?

楼主(2012-08-28):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的25改数控改好了XY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XY同时动的时候,比如说铣园,噪声大,单一X或者Y动,声音小,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克服阿?

网友A:
震动,改变F值,避开共振区

网友B:
电机调试里边,减小步进的加速度也有帮助

网友C:
我的就X有这情况 一动楼层都要斗一下
,YZ都没有

网友D:
其实就是走曲线有震动,而且速度慢,直线就没事。改变下F值试试

网友E:
我也有这个困扰,希望有钱能换伺服

网友F:
XY同时动的时候,其速度并非你所设定的F值,而是不断变化的,当速度进入步进的共振区,就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