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修复坏掉的电动工具,想做个碳刷支架,这东西可以DI ...
打算修复坏掉的电动工具,想做个碳刷支架,这东西可以DIY么?

楼主(2012-08-28):
找遍淘宝也没有外径12,夹持6MM*4MM的碳刷支架
用什么材料做合适?尼龙可以不?或者要买根电木棒来车?要做个方内孔,插进去个铜支架
然后另一端攻个牙,把M8的顶丝拿来顶住碳刷

网友:
尼龙耐热不行吧

网友A:
去修电动工具的店先找找吧,,,就是那个拧电刷盖子的筒筒?

网友B:
去卖或者修理电动工具的应该有!~

网友C:
买一对,改造

楼主:
已经完成,搞定了,参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3429&extra=page%3D1

网友D(2012-09-29):
自己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