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v120D02s 初飞成功

楼主(2012-08-29):
纠结于 gcp 、mcp 、02s 最后买了 02s+v2瓢虫+devo10
上个月玩红外遥控玩具4通单翼机,勾起的兴趣。
新机到手后,急不可耐,都说v2瓢虫容易玩,就先飞它了,结果发现高度很难控制,炸鸡N次,不敢动02s了。
于是潜水+练了3天模拟器,基本能对尾飞了,今天晚上壮着胆子在家里飞了02s,结果相当成功,
02s比v2瓢虫还稳,尾锁得那是相当的稳,小机高度控制在0.5m左右,连飞了两块电池,只轻微有点擦碰,完全超出我的预想。02s还是不错哦,基本上是到手就飞(什么螺距、油门曲线都没调)
真是个好的开始。。。。。。。

楼主:
后来又加了 minicp ,在家里飞确实比02s要强。 慢慢胆子大了,再接下来就是悲惨的炸鸡历程:首先是V2突然动力就不行了,换电池也不行,电话咨询可能接收板的问题,没办法返厂。接着就是02s的一个舵机扫齿了,小意思tb上3元的齿轮搞定。然后minicp的一个舵机在一次上电时无故冒烟烧了,直接返厂。然后02s开始金鱼尾,开始重点关注震动问题,换了N多东东不行呀,后来发现是尾轴D变O了,干脆直接换上碳传动。然后minicp在一次炸机中三个舵机同时扫齿,180米没了,

楼主:
然后02s的主齿轮也扫齿了,换吧,那个固定栓真够牛!

网友A:
然后minicp在一次炸机中三个舵机同时扫齿,180米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minicp在一次炸机中三个舵机同时扫齿,180米没了,

  我的120 改了2S ,换了舵机,永远摆脱华的舵机的魔掌。

楼主:
有两个问题要请教大侠们:1 minicp的主齿轮很容易松动,这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舵机,但也太松了,其他人mcp的主齿轮也这样吗? 2 v120d02s十字盘的三个拉杆如果换成 类似130X 那种中间有弯的是不是能减少舵机扫齿的概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个问题要请教大侠们:1 minicp的主齿轮很容易松动,这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舵机,但也太松了,其他人 ...

应该没大用,再说你有空间做这个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20 改了2S ,换了舵机,永远摆脱华的舵机的魔掌。

楼主:
"我的120 改了2S ,换了舵机,永远摆脱华的舵机的魔掌。" 120 改了2S 是指老的型号升级吧?还有新舵机效果咋样? 型号、链接短信我,多谢!

网友:
不可否认 飞机是好鸡

BUT
华科尔的售后维护  就尼玛的垃圾一样样的
东西容易坏不说    要么让你久等   要么就修不了让你买新的
华科尔的舵机贼尼玛贵 还不让经销商卖舵机齿
这是凭什么? 就凭玩的人太多、自以为天下第一。
从此以后我没事儿就声讨华科尔,  并不再买它的任何电子类的东西 这种狼心狗肺的厂家, 一定会在别的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面前倒下

网友:
我才是悲剧 返厂归来一天就烂了 反正MCP真的无语了 你是啥大齿盘啊? 原厂大齿盘不会打滑的 我是副厂玩具大齿 那个才会打滑 不过我已经用螺丝刀切好了 贴合原厂主轴的那种形状

网友:
D10失控2吃 没损失无所谓了 后来舵机自己发疯烧掉了 真的没炸!火大返厂归来玩一天 小炸 主板又挂了

网友:
自以为人品好  mcp3个月没扫齿的路过··

网友:
我的mcp扫过一次升降舵机,然后我就把三个舵臂都切了,并在外面套上从一次性打火机上拆出来小胶圈。

网友:
好像论坛里有些前辈有比较牛的改装贴,可行性比较高,稍有动手能力的改下完全不是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5930  不是我的贴只是转发一下,!还有,改副厂的舵机存在着修改机身等组件以适应新舵机的尺寸配合问题,改机体组件的复杂性比改舵机本身的复杂性高点,但是并不困难,只要坚持什么都能改成!另外好像模仿130X的弯式舵机拉杆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华的小鸡就是拿来给新人炸的,可是耐炸能力又一般
悲剧从此诞生
我的gcp陪我做完四面悬停,舵机居然在拆机子换mcp身子的时候扫齿了,现在也没兴致玩了,当尸体躺在那里

网友:
还来迟迟没上小J是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