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怎样设置舵机行程量?

楼主(2012-08-29):
飞越650怎样设置舵机行程量?有熟悉这个的朋友帮帮忙 谢谢

网友:
进入菜单会吗?进入行程设置后,转动机身会看见尾舵往一边动,到达极限后停下来,退出选项。
然后再次进入,设置另一边的极限

楼主:
感谢LS的朋友 我是这样操作的 但是一旦退出菜单 舵机摆动的幅度又变大了 是怎么回事?

楼主:
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难道是坏了 还没上过天呢

网友:
是这样设置的呀,没有看错灯吧?

网友:
轻轻地转机身,到极限后停下,退出。。。。

网友A:
舵机摇臂上的孔位最好和说明书上一样,否则可能无法保存行程。进入行程设定的时候向一边推机尾,直到L1或R1灯亮起才算正确识别行程(此时尾部滑块应该没有撞墙),正确退出后才会保存行程。

楼主:
线对自己 左边第三个兰灯 右边第三个兰灯  没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摇臂上的孔位最好和说明书上一样,否则可能无法保存行程。进入行程设定的时候向一边推机尾,直到L1或R1 ...

这兄弟说的对,先检查一下舵机臂用了哪个孔,尽量用内孔,650在设置行程的时候,如果行程不足会不保存的~
楼主原来你还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
我好像看过谁的装机贴里有这么个说明很简单的,,等下回家帮你查查帖!!!

楼主:
还没呢 买了个新的尾舵机520  还是没设置好 发现个问题 在设置中 进入设置项以后不动JJ 舵机也会慢慢向一边移动

楼主:
今天收了一二手780 但这个还是要搞清楚怎么回事啊 新的啊 搞不懂工作还在想JJ没调好  还得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感谢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经过我多次研究才搞明白。在你左右摆动机尾设置行程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右边的灯从中间的跳到上边或者下边的灯才可以,而此时你的滑套不应该撞墙。这样陀螺才会保存你的行程,否则它无法保存。如果到你的滑套撞墙了还没跳灯,那说明你的尾拉杆长度不对,放长或者缩短。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经过我多次研究才搞明白。在你左右摆动机尾设置行程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右边的灯从中 ...

对,就是这样,我是用GY650的,必须要做动作的时候。陀螺仪上的灯到头闪烁了。才会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