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下哪吒GPS的问题

楼主(2012-08-29):
问题1  今天刚收到哪吒 和GPS模块  全部装好 连接参数软件的时候   始终无法设置GPS 姿态 手动模式  我的遥控是JR  XG7  是不是这个遥控根本不支持三段开关啊  智能航线 和关闭 用什么通道呢?
问题2  如果JR  XG7遥控器  通道不够用  那如果要实现 GPS 姿态  手动模式  和智能航向以及关闭   还有我再加上一个夜航灯 占用一个两段开关 至少需要几通道的遥控器  谢谢

楼主:
:funk:没有一个人回答····求人不如求自己啊  o(︶︿︶)o 唉

网友:
       问题1:三档开关,Naza的U通道接XG7接收机的任意一个空闲通道,“G”"AUX2"等等都可以。在XG7里面的"DEVICE SEL"里面分配给一个3位开关。用“SUB TRIM”调出中间档“A”姿态模式的位置,用“TRAV.ADJ”调出"GPS"和“M”就好了。IOC的话,从Naza的X2连接任意一个接收机的通道,分配给一个三位开关。方法同上。

      问题2:A,E,T,R,U(3档开关),X2(IOC),这就6个通道了。刚好多出来一个他可以用来分配2位开关。但是夜航灯貌似不能用Naza主控来控。可以绑一个LED手电筒,自己手动开关吧。

楼主:
专业的回答 果然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