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500个性机体

楼主(2012-08-29):
由于之前有一次不小心,电机和电调的接头短路,把侧板烧坏了一点,用AB胶补上后因强度不够,
一次炸机就把一边侧板和底板都炸炸了,所以想自己做一块侧板,再想想,反正是DIY,好就做个有个性的,
先来怀念一下过去的机

换了DFC头和新头罩

参照了绝了种的机型,画出一个自己喜欢机身图样

放到SW里

再做几个配件

楼主:
由于比较比欢皮带直驱,所以买了个同步轮,再加工一下,这样的重量比原来的小齿还要轻,所以不怕增得重,这两个螺丝也是临时用用,后面就换成机米

由于加工过程手脏,所以基本上没有把过程拍下来,下面直接上后面的图,有些是手机拍的,所以交果不清

组装图

下面试装头

网友:
有创意,支持DIY,不知道这样弄一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刚页有点不稳,只好分开发了

由于尾舵机改为上置,所以L臂也要改造一下

网友:
太漂亮了,美气很!

网友A:
我觉得 电机的安装方式不是很安全啊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可以参照TDR的设计。。

楼主:
做这个之前没有看过TDR的机,我是以前就很喜欢SJM的机,但绝种了

楼主:
发图比较麻烦,不过这个版好像比以前方便了
为了增加散热面,天气热下来不用久等,电机座加了几片散热片

调试中,手机拍,效果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 电机的安装方式不是很安全啊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之前也考滤过,想把电机后置或上置, 后置怕不好配重,上置舵机位又不好搞,不想搞太复杂,DIY能力有限,能简单就简单了

楼主:
调试完成

最后来两张飞行照,只是拍得不怎么好

网友B:
用什么切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切割的?

肯定是小型雕刻机

网友D:
机身很骚

网友:
不是一般骚!

网友E:
不会搞罩,要不然搞个和这机身般配的头罩的就更爽
这台机还有个特点,就是斜盘舵机的安装方法是一样都是竖着的,这样集体螺距变化的一至性应该会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小型雕刻机
正解,是自制的雕刻机,精度不高,但做这个可以了

网友F:
这飞机只能是说设计结构很合理 但是我觉得谈不上美 纯属本人愚见 请楼主不要生气

网友G: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H:
请问楼主量产吗,我也要一个!!!
这个是参考狐狸机身的吧?
是小段朋友吗?

网友H:
另外 啊,上下轴承座可以直接用500的啊,现成的多好

网友I:
楼主威武、能不能出个套件、

网友J:
太爽了…500能用LOGO的人字齿吗?

网友K:
锁尾舵机上置是第一次看到,不知道有何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