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模友看看这配置可以值多少钱

楼主(2012-08-29):
以为这是二手,卖家要1600,没有炸过机.飞机主要配置是
v3碳纤金属版直升机机身套件(亚拓450spro全兼容)
原装gs-9025mg金属斜盘舵机
9257数码锁尾
3700kv 2835 无刷电机
40A 无刷电调
玻纤大桨
联系架遥控飞机 六通道直升机 金属主旋头  带铝箱

高强度内六角螺丝刀 直径1.5mm 2mm 2.5mm 3mm

飞越 2*12杯头轴套主轴固定螺丝450用/8颗装 TL2259-01颜色分类: 黑色飞机种类: 直升机

飞越 塔罗金属尾旋翼主轴 TL1203-02颜色分类: 浅灰色飞机种类: 直升机
飞越 螺距尺/黑 TL10180-01颜色分类: 黑色飞机种类: 直升机

飞越 450外丝横轴专用/5.0套筒 TL2232-01颜色分类: 红色飞机种类: 直升机

飞越 Tarot 222可拆卸厌氧胶/蓝色 TL10291-02颜色分类: 蓝色飞机种类: 直升机

飞越 Tarot 450Sport 金属主旋翼夹座组/大桨夹 TL45079颜色分类: 蓝色飞机种类: 直升机

飞越 Tarot 450PRO/SPORT 3MM外丝横轴【三根装】TL45021-02颜色分类: 浅灰色飞机种类: 直升机

飞越 Tarot 450 PRO 尾桨/黄 TL45035-02颜色分类: 黄色飞机种类: 直升机

飞越 Tarot 325 三拼木桨/主旋翼/黑色 TL1158-03颜色分类: 黑色飞机种类: 直升机

飞越 Tarot 白钢新款球头钳/黄 TL10338-04颜色分类: 黄色飞机种类: 其它类型

飞越 Tarot 450 PRO尾管 TL45037-01颜色分类: 黑色飞机种类: 直升机

10.002飞越 魔术粘毛面/电池用/60cm TL1240-02颜色分类: 黑色飞机种类: 直升机

楼主:
怎么没有回答.

网友:
对价格也不是很了解啊!

楼主:
那就麻烦了.都不知道这价格,怎么定价呢?

楼主:
还差不多 450这东西2手精度就没保障…… 1600谁要谁傻瓜……
在加个700直接买YT套机啊

网友A:
2手能压多少是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差不多 450这东西2手精度就没保障…… 1600谁要谁傻瓜……
在加个700直接买YT套机啊

兄弟这只能值10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手能压多少是多少!

兄弟你也参考哈,给个价格散,我新手有不懂这些,你们觉得我是去买空机自己装呢,还是买二手的呢?

网友B:
二手可能有暗病,震动,自己买新机吧,有钱亚托,没钱飞越,电子设备最好一步到位,否则你以后要花大把钱升级,我就是

网友:
有钱的话二手机还是不要考虑了

网友:
不要买二手的  这个配置最多1000元了

楼主:
我的亚拓500E跟楼主情况一样…1800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可能有暗病,震动,自己买新机吧,有钱亚托,没钱飞越,电子设备最好一步到位,否则你以后要花大把钱升 ...

亚托450不要控和接受要多少钱,买空机吗?新手他们说玩450秒
炸,是不是真旳

网友:
上无副翼,买个好点的3轴,不会秒炸,但是呢,预算可能会比较高

网友:
新手不会折腾的建议还是买新的,玩之前先练模拟器

网友:
9257是FUTABA的还是山寨的?
得问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这只能值1000吗?

1000 已经不错了 ···2手的东西 卖家和你说没炸过··你怎么知道没炸过···
到时收来有暗伤 震动 等问题 到时搞死你···

网友C:
这叫什么配置?斜盘舵机新的不过30一颗。9257估计是山寨的,一般如果是FUTABA的卖家都会注明,那么新的不过60来块。电机电调应该也不是什么牌子不然应该也会注明,姑且给他算各100吧。飞机如果飞越全新新V2也就680.....所以你自己算算吧
       那些工具配件加起来一百块都不到你拿来干鸟?
   所以,别说1600啦,就是全打包600我都不会要根本一堆la ji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叫什么配置?斜盘舵机新的不过30一颗。9257估计是山寨的,一般如果是FUTABA的卖家都会注明,那么新的不过 ...

听你这么说我不要啦,谢谢你滴建议,我会考虑买新亚托

网友D:
楼主你买这套的结果就是很快再买一套 所以不如直接上亚拓套机吧 pro 3gx dfc一套也不过2900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买这套的结果就是很快再买一套 所以不如直接上亚拓套机吧 pro 3gx dfc一套也不过2900省心

套机,是不是拿回来自己安装调试,我想学会自己动手来弄,控我已经刚刚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机,是不是拿回来自己安装调试,我想学会自己动手来弄,控我已经刚刚买了,

也是零件啊 只是亚拓的一套 会省心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叫什么配置?斜盘舵机新的不过30一颗。9257估计是山寨的,一般如果是FUTABA的卖家都会注明,那么新的不过 ...

正解

网友:
这飞机好像连飞越都不是吧

网友A:
新手建议还是买新的,亚托还是算了,炸2次还是成飞越,直接飞越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建议还是买新的,亚托还是算了,炸2次还是成飞越,直接飞越算了!

哈哈。。。。。。。那飞跃炸两次成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