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E尾轮问题的另一个解决方案

楼主(2012-08-29):
50E有几次降得不是太好,尾轮松脱了,于是做了一些小改动
把原来插入尾舵内的钢丝剪断,仅仅留一截够装上一个轮挡锁住的长度
另一个轮挡的吉米螺丝用普通长螺丝代替,同时起到转向作用,中间油管起一个缓冲作用。

一般来说,这样结构的尾轮是比较可靠的,通常运用在大级别的飞机上
但是成品尾轮组件通常太大,
于是在现有条件下做以上改动,周末试飞证明非常靠谱。

网友:
哈哈 是个好办法!学习了,不过我猜油管里面的2根钢丝,间隙应该要很小,或者干脆重叠,不然油管很容易掉吧?

网友:
用钢丝不是更好?

楼主:
钢丝当然可以呀,反正原则就是可靠前提下有一定弹性

网友:
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