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接收机两根天线其中一根断了一点点,怎么弄。。。。

楼主(2012-08-29):
如题。。。。。

网友:
焊接,换新的,吧那一根也剪短,哈哈

网友:
焊下来 重新找根线焊上去

网友A:
淘宝上 有很多 买FUTABA天线的 拆开 接收机壳子  直接 就能 换 是插拔的
别的 控 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 有很多 买FUTABA天线的 拆开 接收机壳子  直接 就能 换 是插拔的
别的 控 就不知道了

原装不原装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不原装有什么影响么~~

个人认为,似乎铜线就可以...电话线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179508738&他家有卖的28元2根原装的

网友:
只要将已断天线剩余部分的外屏蔽层剥去与另一根相同的等效长度的芯线即可,精度至少要精确到0.5MM,注意芯线的绝缘层别弄伤了,以避免与外屏蔽层切口处短路,整个修复过程不用花一分钱,只要细心即可!

网友B:
不知道与frsky的天线通用不,那个好找到。2.4g天线是同轴电缆吧,怎么可能一条电线直接焊上去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与frsky的天线通用不,那个好找到。2.4g天线是同轴电缆吧,怎么可能一条电线直接焊上去就搞定

通用的 基本2.4个的天线都通用的 就是有的天线是开路的有的是短路的区别

网友:
把断的这根比较下没断的那根剥线的长度 剥出来就可以了 用游标卡尺量下 精度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
8楼说的对,我也是这么弄的,不会影响效果。

网友:
按8楼说的操作~~~~~~~~

网友:
同意八楼

楼主:
赶紧上面所有人,已经弄好了,效果感觉还行~~~

网友:
╰○︿′
‵︿) ~我使劲的踩呀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