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磁环

楼主(2012-08-30):
电调的磁环起什么作用,如果把磁环去掉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
抗干扰作用

网友A:
根据理论性:很重要
根据个人经验:无所谓.
话说信号那么怕干扰,岂不是要在每个舵机信号线上都套瓷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理论性:很重要
根据个人经验:无所谓.
话说信号那么怕干扰,岂不是要在每个舵机信号线上都套瓷环?

理论上是对的。对于小电流电调而言,一般没有配磁环。大电流情况下,电磁环境更复杂,因而配磁环防止电磁干扰。
个人观点:主要是为了防止对接收机的干扰。

网友:
有比没有强,心理上安慰下,中特威电调开关UBEC的就没有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