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百分与千分

楼主(2012-08-30):
突然有个疑问:为何同是精度0.01mm,一个叫百分表,另一个叫千分尺??

网友:
精度0.01mm 的叫 百分表
精度0.001mm 的叫 千分表

网友:
楼主的头像是百分表,还是山寨的!

网友:
这跟冰箱和冰柜一样,大家不觉得这两样叫反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与英制与公制的冲突有关。长久以来英寸与毫米是最常用的机械单位,它们之间相差25.4倍多,这两种制式在机械上很难彻底分离。因为英帝国太过强大不用推行英制机械标准制也能够占据很大的份额,公制再合理容易计算也难以取代英制尺寸。就比如国内的很多管径永远也没法避开,比如203毫米口径,虽然是公制单位标注,但是为什么不取200毫米而取203毫米呢,因为它就是英寸单位的整数倍。
我认为所谓0.01毫米读数C 字分厘卡叫作千分尺是一个误读,应该可以叫百分尺。为什么会是千分呢,估计是以英寸的千分之一叫做千分尺。但是不要看千分尺,它的指示其实只有0.0254毫米,比常用的游标卡尺的0.02毫米1.27倍.当然游标卡尺的测量力度很难掌握的。所以英美国家的千分表也是0.0254一格为主,这样看来英制国家的机械零件通常会比公制国家的要差一些,见过市场上有很多人卖一类很难出售的80年代的库存高档的千分表,确实很难销售。因为那是做的很到位的较高端英制千分表,但是实际它比一般公制百分表精度尽然还是低了2.5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