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狗直接做飞行摄像头吗?

楼主(2012-08-30):
最近了解到,狗直接AV输出可以和某些飞控OSD叠加,为啥很少有人用狗直接做飞行摄像头,而是把狗作为机载录像用,飞行摄像头用个一般的监控540线或者更低的镜头

网友:
有AV输出当然行

网友:
因为他们不会弄……

呵呵,其实很简单,而且效果很好,还减轻重量,我就是直接用狗的。

网友:
这样用是可以的  就是视频输出有延迟

网友:
很多人直接用

网友A:
不懂,什么是狗的,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什么是狗的,求解!

呵呵~~~
我也曾被这帮家伙狗晕过现在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吧
狗指的是
GoPro HD HERO1 或 2  代  1080P 高清运动摄像机

就是这个了
很多魔友用来在载机上录影的,个人认为是目前使用在FPV中最为广泛的录影设备了。

网友:
大家都在用狗做FPV视频输出,谁用谁知道

网友:
我试了试狗AV输出效果还不错。

网友:
一直想入手X2就是看中实时视频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也曾被这帮家伙狗晕过现在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吧
狗指的是

非常感谢你的解释!

网友:
可以直接当摄像头用。效果比摄像头好很多。。又能同步录像。

网友:
买根这种线就欧克了

网友C:
高空飞行无所谓,你要想玩低空低空穿越的话,有点悬,视频会有点延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空飞行无所谓,你要想玩低空低空穿越的话,有点悬,视频会有点延迟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