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设定 APS 感度 小指引

楼主(2012-08-30):
如题,共享。对T8FG操作有点基础的照图顺序操作即可。
1. 3GX感度设定

2. 3GX感度指定段落及开关

3. 3GX开关位置指定

4. 3GX开关位置

5. 3GX感度核实

6. APS感度设定

7. APS感度指定段落及开关

8. APS开关位置指定

9. APS开关位置

10. APS感度核实

11. GPS感度设定

12.GSP感度指定段落及开关

13. GPS开关位置指定

14. GPS开关位置

15. GPS感度核实

网友A:
我理解为这是用感度通道来设置APS的3钟工作状态。我想请教一下如果在3GX模式下,RUD、ELE、AIL这三个方向的感度如何调整?

网友B:
没看明白,最好来个视频,像亚托那样的视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为这是用感度通道来设置APS的3钟工作状态。我想请教一下如果在3GX模式下,RUD、ELE、AIL这三个方向的 ...

RUD感度就参考图片的;ELE、AIL感度直接在3GX的面板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最好来个视频,像亚托那样的视频,谢谢

你进入图片所示的菜单实际操作一下就知道有这些资料足够了。

网友B:
APS的设置是用陀螺仪尾舵感度设置还是其他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S的设置是用陀螺仪尾舵感度设置还是其他感度?

你的疑问应该是:如何在T8FG上设定一个开关能切换3GX-APS-GPS三个模式(这些模式所需的感度不同,分别是AVCS 50%-->0%-->Nor 50%)。

其它感度例如Ali、Ele照旧在3GX控制器的面板设定就可以了。

不能混淆APS所提到的感度,APS所提到的感度与飞行模式的切换是关联的。

传统概念里的感度只是个锁定量而已。

网友:
如果APS的本轴感度可以在控上设定的话,那你先设定飞行模式开关后,分别再设RUN   AIL   ELE的不同模式上的感度,具体的操作你要看一下T8FG的说明书,在这不是一两句就说明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UD感度就参考图片的;ELE、AIL感度直接在3GX的面板调整。

感谢解答!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失控保护  是如何测试的  我的失控设置后  测试时无法接管

网友:
DG1DG2怎么用啊

网友C:
我的失控保护设置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疑问应该是:如何在T8FG上设定一个开关能切换3GX-APS-GPS三个模式(这些模式所需的感度不同,分别是A ...

我就在T8FG里的RUN里就设置了3个感度,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在T8FG里的RUN里就设置了3个感度,不知道行不行?

在SERVO菜单里面拨动开关看是否能得到你想要的感度变化或者看APS控制器之MODE灯号变化就可以确定是否设定正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SERVO菜单里面拨动开关看是否能得到你想要的感度变化或者看APS控制器之MODE灯号变化就可以确定是否设定 ...

请问下  您的APS 失控保护是怎么弄好的? 我的无法通过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