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打刀缸的电磁阀用什么样的?

楼主(2012-08-30):
按一下 气缸推出 松掉按钮 气缸缩回。。哪位朋友知道?

网友A:
你这个要看你用在多大功率的上面。是气动,还是液压?

网友B:
單動氣缸用三口二位氣閥,手動不須用電磁閥,只須用机械式撥桿或旋紐式便可以
双動氣缸用五口二位氣閥,手動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看你用在多大功率的上面。是气动,还是液压?

气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單動氣缸用三口二位氣閥,手動不須用電磁閥,只須用机械式撥桿或旋紐式便可以
双動氣缸用五口二位氣閥,手 ...

感谢朋友的关注与解答 已经买5孔2位的了

网友:
一般三位四通阀,都可以解决,只是怎么接气路控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