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点小钱给450吃些补品,效果还真不错

楼主(2012-08-30):
1、更换碳纤副翼,悬停稳定性增强,航线抗风效果有所改善,3D动作更加准确干净;
2、更换金属锁尾舵机安装座,更加牢固,原来的塑料框太软,舵机有点晃动,影响锁尾效果;
3、更换金属十字盘倒槽,没感觉有什么变化,看着好看些,只是拆十字盘比原来麻烦了;
4、更换全金属尾推组和碳纤尾桨,锁尾效果有较大改善(感度值要降低些,原设置出现金鱼尾),自旋动作更加凌厉准确;
5、更换斜齿,噪音和震动大幅度降低。
经过这5项小改款,飞机外观和性能有较大提升,起飞的瞬间感觉像换了一架飞机。总共耗资150元,还不错吧

网友A:
电机线贴侧板就完美了.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看来我要更换碳纤副翼了!

网友:
不错,我也换换试试

网友:
电压报警感觉有些鸡肋。新换的维英新款机身,稍重一点但明显比原来灵活了,电池改上位安装。

网友:
碳纤副翼有这么好的效果?回头我也试试看

网友B:
碳纤维副翼有这么好,买了一直没用,看来要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贴侧板就完美了.

电机线放这里正好,方便调机插拔

网友:
升级6S就更完美了

网友:
高手才能感受到这些细节。我等乱飞青年归为心情件,直接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线放这里正好,方便调机插拔

电机线从电压报警那里出来.电调的不变.这样那3跟线就可以贴在侧板上.而且也不会碰到电机.你可以试试.

网友D:
碳纤尾桨重量是不是比普通重一些?

网友:
金属导轨纯属心情件吧

网友:
我也该换了

网友:
我也准备换碳纤尾翼

网友:
碳纤维尾桨 真有效果么?

还有全金属尾推包括什么东东?

网友:
航模群欢迎各位加人 247815736

网友:
小改大升级。

网友:
我也要更换碳纤副翼了!

网友:
这些金属件 感觉只有经常飞普通件的高手升级后才会有感觉,我等新手还是先飞飞普通件吧

网友:
穷B只能流哈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纤尾桨重量是不是比普通重一些?

这个嘛,要事实说话了,看图呗,孰轻孰重。碳纤尾桨明显要比塑桨宽些,推力应该更大,是否对尾舵机的要求更高些还不好说,我目前使用DS520已经300多起落了,看着还行,没有明显升温的表现,飞飞看吧

网友E:
我也用LZ一用的碳副翼,而且我也感觉到了悬停比以前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LZ一用的碳副翼,而且我也感觉到了悬停比以前稳当。

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是无副翼的天下,这个东西估计没人感兴趣了,呵呵

网友F:
有些东西还是塑料的好 金属对金属摩擦损耗远大于金属对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东西还是塑料的好 金属对金属摩擦损耗远大于金属对塑料

有道理,我最不看好的就是那个金属导槽,升降舵机球头延长杆应该有轴承才好,老v2是有轴承的。我还真要看看,如果有磨损还是换回塑料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我最不看好的就是那个金属导槽,升降舵机球头延长杆应该有轴承才好,老v2是有轴承的。我还真要 ...

原因是金属对金属是硬性摩擦  而塑料有弹性    所以金属对塑料尤其是尼龙    很好的配合  还有那个金属L尾推,很容易把尾轴滑块上那个球头磨小 产生虚伪

网友:
很想知道副翼真那么神?

网友:
顶贴,赚分,升级,走人~